一道模拟笔试题

楼主:
电源和地之间两个电阻R串联,中间输出接一个电容C,问输出噪声?在电阻输出和电容之间接一个无噪声的理想缓冲器,问此时电容上的噪声?

网友:
转21ic上面的争论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您好眼力,我是从21ic那里看见这个题,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想知道更易懂的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网友:
如果不考虑电源的噪声,产生噪声的器件只有两个电阻

我觉得,计算时,首先计算白噪声,再根据RC滤波的性质,计算乘刂 下的噪声功率

对于后面所说的添加跟随器后,即不考虑电容的作用。

象这种题目,最好给个图,不然,有可能每人把电路拓朴联想得不一样,毕竟叙述得并不严谨。

网友:
例如:
    中间输出接一个电容C,
   可以理解为两电阻的接点就是输出点。

中间接一个电容C后输出,

     只能理解为,经过电容后才算是输出。

网友:
第一个问题:噪声=0;
第二个问题:噪声=0.
回答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原题目就是这样的,没有其他条件了。可以分情况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缓冲器按理想理想缓冲器算,是不是就没有滤波效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求详解

网友:
这道题如果给我翻书的话,我能做得出来,好多公式和数值记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加个缓冲,将是把电容与其它部分隔开了,应该理解为是整个白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基于从输出端并没有接上负载的情况下考虑的。

第一个问题,没有负载,就得不到信号,所有信号均为0;
第二个问题,没有负载,电容器不能被交换电荷,电容器上维持原来的电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不然噪声就无限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呃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好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