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三极管和其封装关系大么

楼主:
同一个型号的三极管,不同封装,体积也不一样,两者的性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么?

网友:
一般参数一样的,
贴片的和直插的,贴片的功率小些

网友:
不同封装,散热功率不同,电气性能参数并无多大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散热和耐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别不大,具体那种三极管,视用途和功率大小,参考数据手册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