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画的PCB板 焊接放入系统中程序经常跑飞

楼主:
画的PCB板 焊接放入系统中程序经常跑飞,大概都有哪些原因造成的以及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一般是干扰引起的。与布的关系相当大。但也与供电及外围电路有关系。----- 如果程序是正常的话

网友:
一般都是信号干扰,你可以设置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