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实践之 为 碎碎念问答 设计一个简单测试

楼主: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 为论坛提出BUG什么的帖子。
这只是一个实践,一个关于测试的实践。

我很久没打开个人空间了,无意打开,发现了这个新功能。
叫 碎碎念一下 是个小问答。挺有爱的,我就试试咯

结果至今尚未成功过一次。

于是我想到,给这个小功能设计一套简单的测试用例集。

首先是我们直观的测试点:
1.如何操作?
   刚开始我很先入为主的以为是输入再ENTER就可以了;
   后来,楠哥跟我说,不是,要按 点击;
   我试了还是不行,然后楠哥给我示意图,原来是要写东西以后从下拉中选答案,我试了还是~~不行。
   我,我,,我试试IE~~
   好吧,还是不行。

   我先把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问题描述如下:
   1.首先,在我这,不管是IE8还是谷歌,都一样。
   2.不管是我直观的操作,还是按照楠哥说的操作,都不行;
   3.有个问题很重要:我同样的操作,有时却会得到不一样的信息提示:
     3-1 一个是 你输入的验证码不对——可我根本没看到验证码或者验证码输入框;
     3-2 另一个是 提示至少要写一点东西;

其实一套完整的测试远不止于此。
测试用例有时候是通过写在程序代码里,再借用脚本等工具,自动加载运行。
但目前这种情况,显然我不能这样测试。所以我只能通过输入来测试。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依然可以 设计一套较为完整的测试用例集;

沙发帖详细说

网友:
一个完整的测试用例应该包含,激励方式,方法,条件,预期的响应
——我本不是开发者,并不知道该什么响应,因此我只会从常理出发,从我觉得我应该看到的响应;

TestCase No.     激励条件                                   期待响应
1                           啥都不写,点发布              提示我尚未输入一类的消息;
2                           乱码(选项中可能有          提示你输入有误等消息;
                             字母可能有数字,却
                             一般不会有标点符号
                             等 乱码)

在技术上,以上属于无效等价类,即并非期待的正确激励。
现在我来试试~~

实际响应
1号
      输入的验证码不符,请重新确认;
2号
      (我输入一个?号)
     输入的验证码不符,请重新确认;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额外错误:
IE8的情况下,无论我输入什么,它都不会有下拉选项——
因此这也许提示我最好先用 谷歌浏览器测试,于是,上面两个测试,我们继续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接下来,我们来增加 有效等价类 测试

TestCase No.     激励条件                                                       期待响应
3                            (下拉中)选项中的一个错误选项           提示我答案错误;
4                            (下拉中)正确答案                                   提示我回答正确
5                          不经过下拉,正确答案                                 (理想情况下)提示我回答正确,但我
                                                                                                    觉得收到 “未输入答案”一类的回复也是正常的;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事情,我一直在 中文输入法下 输入,如果我换成 英文呢?
于是 前面3~5号测试用例,变成 6~8号测试用例,唯一改变就是 改成英文输入法

测试结果:

首先澄清一点,我测试时发现的 那个所谓下拉,其实根本不是 这个程序原有的功能,因为我发现只有我输入过的答案才会出现在下拉里,这也验证了为什么 IE8里没有,因为这应该是谷歌浏览器的功能。

于是,这六个新增的测试用例里,现在可以去掉4个,同时,增加多一组
那就是 在不用下拉的情况下。有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

另外一点,我刚说的中文输入法其实有误,因为并非所有的答案都是 英文和数字。
所以,作为这一部分考虑到的有效等价类测试,其实只有两个

新测试用例:
TestCase No.     激励条件                                                       期待响应
3                            直接输入选项中的一个错误选项             提示我答案错误;
4                            直接输入正确答案                                     提示我回答正确

网友:
3,4号测试结果

我通过刷新网页来更换题目。
3号和4号 我都做了两次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3号 实际响应的是  输入的验证码不符,请重新确认;
4号 则相应 “至少要写一点东西”

也就是说。
应该是响应的信息出了错

因为 3号 是错误答案,4号是正确答案。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应该是紧急程度排名第一的BUG;

后续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测试。
不过从黑盒角度出发,

等价类 是 第一个能做的。
也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因为这个功能比较小。

网友:
:rose: 写得很详细,我们都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善于思考!

网友:
干嘛不直接告诉管理员,然后找技术解决

网友:
看来是你能够从中得到乐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