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采用外部时钟时,外部时钟源可以是不规则的TTL电平吗?

楼主:
请问高手,该TTL电平具体表现为,频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最大100K,每一个电平高电平是恒定的,低电平在不停的变化。
这样的TTL电平能作为AD芯片的采样时钟吗???

网友:
最好不要,时钟力求准确

网友:
如果单就能不能工作上说,要看ADC对时钟的要求,如,可以工作的频率范围、高低电平保持的时间等,

但是,变化的时钟有可能带来其它副作用,因为ADC的采样时间及转换时间都是在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