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调电流和偏置电流的区别

楼主:
OFFSET current:失调电流、BIAS  current:偏置电流
选择运放的时候,看见这两个参数,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搞不懂啊,
实际运用中用的到吗?

网友:
失调电流 是 2个偏置电流 的差值。

Ios = Ib(+) - Ib (-)
其中:
Ios 失调电流
Ib(+)  同相输入的偏置电流
Ib (-)反相输入的偏置电流

一般使用中,大都不在意这两个参数。

网友:
接着楼上的说,输入失调电压就是输入短接的时候输出电压不为0 ,会有一个电压值,把这个误差映射到输入上就是输入失调电压,一般为mv级,精密运放可以做到几个μV甚至低于一个μV。这个误差可以通过调零和校准消除。

Ib是偏置电流。这个一般为μA或者nA级。做得好的可以到100pA左右。当乘以输入端串入的电阻以后就会产生压降。比如你运放的输入端串入了10K电阻,当偏流是10nA时,就会有100μV。当电阻每变化10%,就会带来10μV的误差。在16位以上的数据转换应用中,这个指标就很重要了。同样的还有运放的温漂、长期稳定性等。

网友:
从前端输出的信号很多时候本身就有一定的内阻。比如高级DAC很多都是不带缓冲的,R-2R结构,输出电阻一般是6.2K左右。而且会随着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应用就需要选低Ib的运放。同样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