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 TI EZ430-CHRONOS-433 无线手表代码解析

楼主:
开个帖子,共同学习EZ430。使用了一下EZ430-CHRONOS ,感觉挺酷的!不过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看到坛子上不少大神都遇到了,所以我不是最幸运的,哈哈。
不能拷贝系统时间到手表上,在deyisupport上问了很多天,也不见有人回复(见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45052.aspx)
所以先研究研究代码,想随后重新定制一下功能。因为很多配件要么压根没有,要么很贵,就像心律测试的,没有433MHz的,而且好几十美刀,消费不起啊。直接把这些个
功能去了,以后改成别的用途!看得到,用不到,闹心!!

以前没有接触过MSP430,所以估计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欢迎各位拍拍砖(别砸死我就行了)。另外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增加点学习的信心,多点动力

代码分析,我想按照代码的执行路径,一步一步解析,有其他的引用,通过注释或者在后面的跟贴中解析。

EZ430-CHEONOS的相关文档也上传上来了,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代码下载地址:http://www.ti.com/lit/sw/slac341c/slac341c.zip
比较大,里面还包含PC端驱动和软件,所以就不上传了。下面分析的代码就是这里安装包里面的代码。采用默认路径安装,则
代码的存放位置为: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Software Projects\Chronos Watch\eZ430-Chronos v1.1 - white PCB\CCS\Sports Watch
我收到的是白色PCB的版本,所以选择代码时选择V1.1 - white PCB。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收到黑色PCB的版本,相信那个版本还是使用
没有缩水的VTI的传感器。

啰嗦了这么多,下面开始代码分析。(一天写一点
// *************************************************************************************************
// @fn          main
// @brief       Main routin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int main(void)
{
    // Init MCU
//初始化MCU,里面做的工作主要有配置MCU电源时钟,使能IO中断,复位关闭无线发射,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LCD、按键、定时器、压力传感器
    init_application();

    // Assign initial value to global variables
//初始化全局变量: 初始化菜单,复位各标志位,读取校正因子,复位时钟、日期、闹钟、蜂鸣器、跑表、高度计、加速度、协议栈、温度、电池电压等
//如果你不想每次复位后手表都显示4:30,可以将初始化的初值改称你希望的值,包括日期。
    init_global_variables();

    // Branch to welcome screen
//测试模式,持续按住*和up键进入测试模式,按其他键退出。测试模式显示LCD上所有的字段,关闭看门狗。
    test_mode();

    // Main control loop: wait in low power mode until some event needs to be processed
//主循环:无事件触发的时候,进入LPM3模式
    while (1)
    {
        // When idle go to LPM3
//系统空闲进入LPM3模式
        idle_loop();

        // Process wake-up events
//处理唤醒事件
//button结构体中标志位包括手表上的五个按键——长按或短按标志位,这个结构体定义在ports.h中
// Set of button flags
typedef union
{
    struct
    {
        // Manual button events
        u16 star : 1;           // Short STAR button press
        u16 num : 1;            // Short NUM button press
        u16 up : 1;             // Short UP button press
        u16 down : 1;           // Short DOWN button press
        u16 backlight : 1;      // Short BACKLIGHT button press
        u16 star_long : 1;      // Long STAR button press
        u16 num_long : 1;       // Long NUM button press
        u16 star_not_long : 1;  // Between short and long STAR button press
        u16 num_not_long : 1;   // Between short and long NUM button press
    } flag;
    u16 all_flags;              // Shortcut to all display flags (for reset)
} s_button_flags;

//sys结构体中标志位表包括系统中的标志位,结构体定义在project.h中
// Set of system flags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16 idle_timeout : 1;             // Timeout after inactivity
        u16 idle_timeout_enabled : 1;     // When in set mode, timeout after a given period
        u16 lock_buttons : 1;             // Lock buttons
        u16 mask_buzzer : 1;              // Do not output buzz for next button event
        u16 up_down_repeat_enabled : 1;   // While in set_value(), create virtual UP/DOWN button
                                          // events
        u16 low_battery : 1;              // 1 = Battery is low
        u16 use_metric_units : 1;         // 1 = Use metric units, 0 = use English units
        u16 delay_over : 1;               // 1 = Timer delay over
    } flag;
    u16 all_flags;                        // Shortcut to all system flags (for reset)
} s_system_flags;

if (button.all_flags || sys.all_flags)
            wakeup_event();

        // Process actions requested by logic modules
//处理逻辑模块触发事件
        if (request.all_flags)
            process_requests();

        // Before going to LPM3, update display
//有任何事件触发,更新显示
        if (display.all_flags)
            display_update();
    }
}

网友:
上一贴子中Button和sys描述有误,都是联合体,由于帖子审核后不能编辑,只能在这里重新说明一下了。

说道这里,顺便提一下位域的概念。
我们看到联合体中定义了flag的结构体,每个成员后都有一个“:”加上一个数字1。如紫色标注部分。
typedef union
{
    struct
    {
        // Manual button events
        u16 star : 1;           // Short STAR button press
        u16 num : 1;            // Short NUM button press
        u16 up : 1;             // Short UP button press
        u16 down : 1;           // Short DOWN button press
        u16 backlight : 1;      // Short BACKLIGHT button press
        u16 star_long : 1;      // Long STAR button press
        u16 num_long : 1;       // Long NUM button press
        u16 star_not_long : 1;  // Between short and long STAR button press
        u16 num_not_long : 1;   // Between short and long NUM button press
    } flag;
    u16 all_flags;              // Shortcut to all display flags (for reset)
} s_button_flags;

至于原因和作用(以前也没有注意过,
从来么有用过MSP430,一看才发现头文件中很多都是这样定义的),参考了一下度娘,下面摘录了部分内容
/*以下内容摘自"度娘"*/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
和1两种状态,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
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
域名进行操作。   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
    位域的定义和位域变量的说明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相仿,其形式为:
    struct   位域结构名
    {   位域列表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带有'位域'的结构体并不是按照每个域对齐的,而是将一些位域成员'捆绑'在一起做对齐的。
1. 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同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存放另一位域时,应从下一单元起存放该位域。也可以有意使某位域从下一单元开始。
2. 由于位域不允许跨两个字节,因此位域的长度不能大于一个字节的长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8位二进位。
3. 位域可以无位域名,这时它只用来作填充或调整位置。无名的位域是不能使用的。
/*摘录部分结束*/

    flag中定义了9个U16类型的成员,9个成员所占位域空间之和9bit>8bit(1byte),所以占2个字节的空间
    这样一来,这个联合体只占2个字节的空间,节省了很多存储空间。
    联合体中成员的英文注释已经比较明了啦,这里就不再翻译啦。

网友:
下面开始解析函数init_application();
// *************************************************************************************************
// @fn init_application
// @brief Initialize the micro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init_applicatio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tr;
// ---------------------------------------------------------------------
// Enable watchdog
//使能看门狗
// Watchdog triggers after 16 seconds when not cleared
//16s位清除看门狗触发复位操作
#ifdef USE_WATCHDOG
//通过WDTCTL寄存器,看门狗模块可以配置为看门狗功能或者内部定时器功能。WDTCTL是一个16位的带密码保护的可读写寄存器,
//读写操作必须使用字指令,写操作必须在高位字节包含写密码,0x5A。这里宏WDRPW定义为写密码0x5A00。
//WDTIS为时钟间隔选择,一共有8种时钟间隔可供选择。
//WDTSSEL为时钟源选择:SMCLK、ACLK、VLOCLK、X_CLK
//WDRHOLD为1时停止看门狗定时器
WDTCTL = WDTPW + WDTIS__512K + WDTSSEL__ACLK;
#else
WDTCTL = WDTPW + WDTHOLD;
#endif
// ---------------------------------------------------------------------
// Configure PMM
//提升核心供电电压
SetVCore(3);
// Set global high power request enable
//0xA5为电源管理模块寄存器写操作密码
//开启PMM的高能量消耗允许
PMMCTL0_H = 0xA5;
PMMCTL0_L |= PMMHPMRE;
//写入除0x5A外设和数字,锁定PMM寄存器写操作
PMMCTL0_H = 0x00;
//UCS包括5个时钟源
//XT1CLK:低频/高频晶振,可以用低频32768Hz手表晶振、标准晶振、陶瓷振荡器、或范围4MHz-32MHz的外部时钟源。

晶振

晶振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写了好多,发表后全没了,

重新补上吧:

统一时钟系统模块包含5个时钟源:

XT1CLK:低频/高频晶振,可以用低频32768Hz手表晶振、标准晶振、陶瓷振荡器、或范围4MHz-32MHz的外部时钟源。

VLOCLK:内部非常低功率、低频率的12KHz典型频率的晶振

REFOCLK:内部的、修正过的、低频32768Hz典型频率振荡器,可以作为FLL的基准时钟。

DCOCLK:内部数控振荡器,可以用FLL稳定。

XT2CLK:可选择的高频振荡器,可以用标准晶振、陶瓷振荡器、或范围4MHz-40MHz的外部时钟源。

从统一时钟系统模块有3个有效的时钟信号:

ACLK:辅助时钟。ACLK可软件选择来自XT1CLK、REFOCLK、VLOCLK、DCOCLK、DCOCLKDIV和XT2CLK(如果有)的信号。DCOCLKDIV是在FLL模块作用下分频为1、2、4、6、8、16或32的DCOCLK频率。ACLK可软件选择为个人外设模块的信号。ACLK/n是ACLK被分为1,2,4,6,8,16,32,并且可以用一个引脚外部输出。

MCLK:系统主时钟。MCLK可软件选择来自XT1CLK、REFOCLK、VLOCLK、DCOCLK、DCOCLKDIV和XT2CLK(如果有)的信号。MCLK可分频为1,2,4,6,8,16或32。MCLK主要用于CPU与系统.

SMCLK:子系统时钟。SMCLK可软件选择来自XT1CLK、REFOCLK、VLOCLK、DCOCLK、DCOCLKDIV和XT2CLK(如果有)的信号。SMCLK可分频为1,2,4,6,8,16或32。SMCLK可软件选择为个人外设模块。

参考MSP430F6137的datasheet和EZ430的原理图,可以看到其使用的是P5.0和P5.1作为外部晶振的输入输出,所以有
P5SEL |= 0x03;              // Select XIN, XOUT on P5.0 and P5.1
接下来配置CPU时钟为12MHz
// ---------------------------------------------------------------------
    // Enable 32kHz ACLK
    P5SEL |= 0x03;              // Select XIN, XOUT on P5.0 and P5.1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Highest drive strength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UCSCTL3 = SELA__XT1CLK;     // Select XT1 as FLL reference
    UCSCTL4 = SELA__XT1CLK | SELS__DCOCLKDIV | SELM__DCOCLKDIV;

    // ---------------------------------------------------------------------
    // Configure CPU clock for 12MHz
    _BIS_S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suitable range
    UCSCTL2 = FLLD_1 + 0x16E;   // Set DCO Multiplier
    _BIC_S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12 MHz / 32,768 Hz = 375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375000);

    // Loop until XT1 & DCO stabilizes, use do-while to insure that
    // body is executed at least once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
    while ((SFRIFG1 & OFIFG));

    // ---------------------------------------------------------------------
    // Configure port mapping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__disable_interrupt();
    // Get write-access to port mapping registers:
    PMAPPWD = 0x02D52;
    // Allow reconfiguration during runtime:
    PMAPCTL = PMAPRECFG;

    // P2.7 = TA0CCR1A or TA1CCR0A output (buzzer output)
    ptr = &P2MAP0;
    *(ptr + 7) = PM_TA1CCR0A;
    P2OUT &= ~BIT7;
    P2DIR |= BIT7;

//参考原理图

//配置SPI接口
    // P1.5 = SPI MISO input
    ptr = &P1MAP0;
    *(ptr + 5) = PM_UCA0SOMI;
    // P1.6 = SPI MOSI output
    *(ptr + 6) = PM_UCA0SIMO;
    // P1.7 = SPI CLK output
    *(ptr + 7) = PM_UCA0CLK;

    // Disable write-access to port mapping registers:
    PMAPPWD = 0;
    // Re-enable all interrupts
    __enable_interrupt();

    // ---------------------------------------------------------------------
    // Configure ports

    // ---------------------------------------------------------------------
    // Reset radio core
    radio_reset();
    radio_powerdown();

    // ---------------------------------------------------------------------
    // Init acceleration sensor
//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
    as_init();

    // ---------------------------------------------------------------------
    // Init LCD
//初始化LCD
    lcd_init();

    // ---------------------------------------------------------------------
    // Init buttons
//初始化按键
    init_buttons();

    // ---------------------------------------------------------------------
    // Configure Timer0 for use by the clock and delay functions
//配置Timer0
    Timer0_Init();
    // ---------------------------------------------------------------------

    // ---------------------------------------------------------------------
    // Init pressure sensor
//初始化Bosch压力传感器
    bmp_ps_init();
    // Bosch sensor not found?
//如果配置失败,清除标志位,然后初始化VTI SCP1000压力传感器,这个是为了兼容黑色pcb版本的Chorons。
    if (!ps_ok)
    {
        bmp_used = 0;
        cma_ps_init();
    }
    else
    {
            bmp_used = 1;
    }
}

网友:
// *************************************************************************************************
// @fn          test_mode
// @brief       Manual test mode. Activated by holding buttons STAR and UP simultaneously.
//                              Cancelled by any other button pres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test_mode(void)
{
    u8 test_step, start_next_test;
    u8 *str;
    u8 i;

    // Disable timer - no need for a clock tick
//关闭定时器
    Timer0_Stop();

    // Disable LCD charge pump while in standby mode
    // This reduces current consumption by ca. 5礎 to ca. 10礎
    LCDBVCTL = 0;

    // Show welcome screen
//显示LCD的所有字段
    display_chars(LCD_SEG_L1_3_0, (u8 *) "0430", SEG_ON);
    display_chars(LCD_SEG_L2_4_0, (u8 *) "CC430",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SEG_L1_COL,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HEART,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STOPWATCH,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RECORD,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ALARM,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BEEPER1,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BEEPER2,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ICON_BEEPER3,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SYMB_ARROW_UP,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SYMB_ARROW_DOWN, SEG_ON);
    display_symbol(LCD_SYMB_AM, SEG_ON);

    // Hold watchdog
//关闭看门狗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Wait for button press
//等待按键
    _BIS_SR(LPM3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 Clear display
//清除LCD显示
    display_all_off();

#ifdef USE_LCD_CHARGE_PUMP
    // Charge pump voltage generated internally, internal bias (V2-V4) generation
    // This ensures that the contrast and LCD control is constant for the whole battery lifetime
    LCDBVCTL = LCDCPEN | VLCD_2_72;
#endif

    // Renenable timer
//使能Timer0
    Timer0_Start();

    // Debounce button press
//按键去抖,延时100ms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100));

//
//按键定义见上原理图,P2口,0,1,2,3,4
#define BUTTON_STAR_PIN             (BIT2)
#define BUTTON_NUM_PIN               (BIT1)
#define BUTTON_UP_PIN                  (BIT4)
#define BUTTON_DOWN_PIN            (BIT0)
#define BUTTON_BACKLIGHT_PIN      (BIT3)
#define ALL_BUTTONS                     (BUTTON_STAR_PIN + BUTTON_NUM_PIN + BUTTON_UP_PIN + \
                                                       BUTTON_DOWN_PIN + BUTTON_BACKLIGHT_PIN)

while (1)
    {
        // Check button event
//针对不同的按键做出不同的响应
//如果"*"和向上键同时按下

        if (BUTTON_STAR_IS_PRESSED && BUTTON_UP_IS_PRESSED)
        {
            // Start with test #0
            test_step = 0;
            start_next_test = 1;
            while (1)
            {
                if (start_next_test)
                {
                    // Clean up previous test display
                    display_all_off();

                    start_next_test = 0;

                    switch (test_step)
                    {
                        case 0: // All LCD segments on
                            display_all_on();
                            // Wait until buttons are off
                            while (BUTTON_STAR_IS_PRESSED && BUTTON_UP_IS_PRESSED) ;
                            break;
                        case 1: // Altitude measurement
                            display_altitude(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FULL);
                            for (i = 0; i < 2; i++)
                            {
                                while ((PS_INT_IN & PS_INT_PIN) == 0) ;
                                do_altitude_measurement(FILTER_OFF);
                                display_altitude(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PARTIAL);
                            }
                            stop_altitude_measurement();
                            break;
//温度测量
                        case 2: //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isplay_temperature(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FULL);
                            for (i = 0; i < 4; i++)
                            {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250));
                                temperature_measurement(FILTER_OFF);
                                display_temperature(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PARTIAL);
                            }
                            break;
//加速度测量,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根据硬件不同,置不同的标志位,这里根据标志位选择BOSCH或者VTI的加速度传感器。
//以兼容不同的硬件版本

                        case 3: // Acceleration measurement
                                if (bmp_used)
                                {
                                bmp_as_start();
                                }
                                else
                                {
                                cma_as_start();
                                }
                            for (i = 0; i < 4; i++)
                            {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250));
                                    if (bmp_used)
                                    {
                                    bmp_as_get_data(sAccel.xyz);
                                    }
                                    else
                                    {
                                    cma_as_get_data(sAccel.xyz);
                                    }
                                str = int_to_array(sAccel.xyz[0], 3, 0);
                                display_chars(LCD_SEG_L1_2_0, str, SEG_ON);
                                str = int_to_array(sAccel.xyz[2], 3, 0);
                                display_chars(LCD_SEG_L2_2_0, str, SEG_ON);
                            }
                                if (bmp_used)
                                {
                                bmp_as_stop();
                                }
                                else
                                {
                                cma_as_stop();
                                }
                            break;
                        case 4: // BlueRobin test
                            button.flag.up = 1;
                            sx_bluerobin(LINE1);
//按键去抖,延时100ms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100));
                            get_bluerobin_data();
                            display_heartrate(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FULL);
                            stop_bluerobin();
                            break;
                    }

                    // Debounce button
//按键去抖,延时200ms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200));
                }

                // Check button event
                if (BUTTON_STAR_IS_PRESSED)
                {
                    test_step = 1;
                    start_next_test = 1;
                }
                else if (BUTTON_NUM_IS_PRESSED)
                {
                    test_step = 2;
                    start_next_test = 1;
                }
                else if (BUTTON_UP_IS_PRESSED)
                {
                    test_step = 3;
                    start_next_test = 1;
                }
                else if (BUTTON_DOWN_IS_PRESSED)
                {
                    test_step = 4;
                    start_next_test = 1;
                }
                else if (BUTTON_BACKLIGHT_IS_PRESSED)
                {
                    // Wait until button has been released (avoid restart)
                    while (BUTTON_BACKLIGHT_IS_PRESSED) ;

                    // Disable LCD and LCD charge pump
                    LCDBCTL0 &= ~BIT0;
                    LCDBVCTL = 0;

                    // Debounce button press
//按键去抖,延时500ms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500));

                    // Disable timer - no need for a clock tick
                    Timer0_Stop();

                    // Hold watchdog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leep until button is pressed (ca. 4礎 current consumption)
                    _BIS_SR(LPM4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 Force watchdog reset for a clean restart
//看门狗标志位置位,是系统复位
                    WDTCTL = 1;
                }

#ifdef USE_WATCHDOG
                // Service watchdog
                WDTCTL = WDTPW + WDTIS__512K + WDTSSEL__ACLK + WDTCNTCL;
#endif
                // To LPM3
//进入LPM3功耗模式
                _BIS_SR(LPM3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
        }
        else
        {
            // Debounce button
//按键去抖
            Timer0_A4_Delay(CONV_MS_TO_TICKS(100));
            button.all_flags = 0;

            // Turn off backlight
//关闭背光
            P2OUT &= ~BUTTON_BACKLIGHT_PIN;
            P2DIR &= ~BUTTON_BACKLIGHT_PIN;
            break;
        }
    }
}

网友A:
我的手表很容易进水,里面全是水汽,就平时洗个手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表很容易进水,里面全是水汽,就平时洗个手就这样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我以前也出现过,不过很少见好像

不过我感觉哥空气的热缩冷胀还是很厉害的,我以前做过一个钓鱼温度计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570-1-1.html,体积很大,而且里面空的体积很大,结果导致到了夏天有点鼓了起来,中间按键上的隔离密封塑料片经常按脆裂,更新重新用胶密封,但是到更热的天气的时候再加上在非室温下鼓得更厉害,似乎已经漏气,因为所用的胶不想随意打开使用,所以一直放着没处理,等到什么时候其它地方也要用胶的时候一并处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B:
长假归来,继续
idle_loop();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当cpu IDLE的时候,切换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
CPU内的状态寄存器SR种的SCG1、SCG2、OscOff和CPUOff是重要的低功耗控制位。
MSP430的几种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运行情况如下图所示:

由于不同的休眠模式下,系统使用的时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喂狗”的时候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 *************************************************************************************************
// @fn          idle_loop
// @brief       Go to LPM. Service watchdog timer when waking up.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idle_loop(void)
{
    // To low power mode
//
    #define LPM0_bits              (CPUOFF)
#define LPM1_bits              (SCG0+CPUOFF)
#define LPM2_bits              (SCG1+CPUOFF)
#define LPM3_bits              (SCG1+SCG0+CPUOFF)
#define LPM4_bits              (SCG1+SCG0+OSCOFF+CPUOFF)

//_BIS_SR(LPM3_bits + GIE);
//void __bis_SR_register(unsigned short);
//功能:将CPU 中SR 寄存器中的某些位置1。其参数为屏蔽码,需要置1 的位为1。
    to_lpm();

#ifdef USE_WATCHDOG
    // Service watchdog
//清除看门狗定时器
    WDTCTL = WDTPW + WDTIS__512K + WDTSSEL__ACLK + WDTCNTCL;
#endif
}

网友:
这个函数用来处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唤醒事件,如按键操作,IDLE超时
// *************************************************************************************************
// @fn          wakeup_event
// @brief       Process external / internal wakeup event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wakeup_event(void)
{
    // Enable idle timeout
    //使能IDEL超时,当“长时间”不做进一步操作的时候,做超时处理
    sys.flag.idle_timeout_enabled = 1;

    // If buttons are locked, only display "buttons are locked" message
    //如果按键被锁定,显示"buttons are locked"信息
    //同时按下#和向下方向键可以将按键锁定,有点类似于手机的按键锁一样
    if (button.all_flags && sys.flag.lock_buttons)
    {
        // Show "buttons are locked" message synchronously with next second tick
        if (!(BUTTON_NUM_IS_PRESSED && BUTTON_DOWN_IS_PRESSED))
        {
            message.flag.prepare = 1;
            message.flag.type_locked = 1;
        }
        // Clear buttons
        button.all_flags = 0;
    }
    // Process long button press event (while button is held)
    //处理按键“长按”事件

    //长按*键
    else if (button.flag.star_long)
    {
        // Clear button event
        //清除长按*键标志位
        button.flag.star_long = 0;

        // Call sub menu function
        //进入当前菜单的子菜单,第一行菜单
        ptrMenu_L1->mx_function(LINE1);

        // Set display update flag
        //置刷新屏幕标志位
        display.flag.full_update = 1;
    }

    //长按#键
    else if (button.flag.num_long)
    {
        // Clear button event
        //清除长按#键标志位
        button.flag.num_long = 0;

        // Call sub menu function
        //进入当前菜单的子菜单,第二行菜单
        ptrMenu_L2->mx_function(LINE2);

        // Set display update flag
        //置刷新屏幕标志位
        display.flag.full_update = 1;
    }
    // Process single button press event (after button was released)
    //普通按键事件,短按按键
    else if (button.all_flags)
    {
        // M1 button event ---------------------------------------------------------------------
        // (Short) Advance to next menu item
        //“短按”进入下一个菜单,和长按不一样,长按是进入子菜单
        //短按*键
        if (button.flag.star)
        {
            // Clean up display before activating next menu item
            //清除第一行显示的内容
            fptr_lcd_function_line1(LINE1, DISPLAY_LINE_CLEAR);

            // Go to next menu entry
            //进入下一菜单
            ptrMenu_L1 = ptrMenu_L1->next;

            // Assign new display function
            //为第一行显示函数指针赋值
            fptr_lcd_function_line1 = ptrMenu_L1->display_function;

            // Set Line1 display update flag
            //置刷新第一行屏幕标志位
            display.flag.line1_full_update = 1;

            // Clear button flag
            //清除*键按下标志位
            button.flag.star = 0;
        }
        // NUM button event ---------------------------------------------------------------------
        // (Short) Advance to next menu item
        //短按#事件,与*类似,不再赘述
        else if (button.flag.num)
        {
            // Clear rfBSL confirmation flag
            rfBSL_button_confirmation = 0;

            // Clean up display before activating next menu item
            fptr_lcd_function_line2(LINE2, DISPLAY_LINE_CLEAR);

            // Go to next menu entry
            ptrMenu_L2 = ptrMenu_L2->next;

            // Assign new display function
            fptr_lcd_function_line2 = ptrMenu_L2->display_function;

            // Set Line2 display update flag
            display.flag.line2_full_update = 1;

            // Clear button flag
            button.flag.num = 0;
        }
        // UP button event ---------------------------------------------------------------------
        // Activate user function for Line1 menu item
        //向上按键事件
        //调用当前菜单的功能函数,置LINE1刷新标志位,清除按键事件标志位
        else if (button.flag.up)
        {
            // Call direct function
            ptrMenu_L1->sx_function(LINE1);

            // Set Line1 display update flag
            display.flag.line1_full_update = 1;

            // Clear button flag
            button.flag.up = 0;
        }
        // DOWN button event ---------------------------------------------------------------------
        // Activate user function for Line2 menu item
        //向下按键事件
        //如果当前菜单是RFBSL,do nothing
        //调用当前菜单功能函数,置LINE2刷新标志位,清除按键事件标志位
        else if (button.flag.down)
        {
            if (ptrMenu_L2 == &menu_L2_RFBSL)
            {

            }

            // Call direct function
            ptrMenu_L2->sx_function(LINE2);

            // Set Line1 display update flag
            display.flag.line2_full_update = 1;

            // Clear button flag
            button.flag.down = 0;
        }
    }
    // Process internal events
    //处理内部事件,IDLE超时
 //如果IDLE超时后,清除超时标志位,清除当前显示,刷新屏幕,并禁用超时功能
   //因为超时退出后,不需要超时了,所以禁用此功能
    if (sys.all_flags)
    {
        // Idle timeout ---------------------------------------------------------------------
        if (sys.flag.idle_timeout)
        {
            // Clear timeout flag
            sys.flag.idle_timeout = 0;

            // Clear display
            clear_display();

            // Set display update flags
            display.flag.full_update = 1;
        }
    }
    // Disable idle timeout
    sys.flag.idle_timeout_enabled = 0;
}

网友:
发现论坛回复编辑的一个BUG,如果使用“添加代码文字”功能后,在代码文字中再次使用“添加代码文字”功能,会导致
第一次添加的代码文字后边段不能正常显示为代码文字。
引用 网友B:
长假归来,继续idle_loop();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当cpu IDLE的时候,切换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
CPU内的状态寄存器SR种的SCG1、SCG2、OscOff和CPUOff是重要的低功耗控制位。
MSP430的几种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运行情况如 ...

网友:
上面代码中提到menu,这里先插播一下ez430的menu吧。
menu结构体定义在menu.h中,具体如下
struct menu
{
    // Pointer to direct function (start, stop etc)
//当前功能函数指针
    void (*sx_function)(u8 line);
    // Pointer to sub menu function (change settings, reset counter etc)
//子函数功能指针
    void (*mx_function)(u8 line);
    // Pointer to display function
//显示函数指针
    void (*display_function)(u8 line, u8 mode);
    // Display update trigger
//显示更新触发函数指针
    u8 (*display_update)(void);
    // Pointer to next menu item
//指向下一菜单结构体的指针
    const struct menu *next;
};

EZ430的屏幕上有两行,代码中把两行作为两个独立的菜单来对待,分别为LINE1和LINE2。
通过手表上的*和#键进行操作。
短按按键为进入下一菜单,长按按键进入子菜单。

菜单的初始化在menu.c中,两组菜单均初始化为循环单链表的数据结构,也就是说,你只能通过
按键,循环一圈才能回到当前菜单。因为对每组菜单的操作按键只有一个,上下键为修改功能键,
所以这么设计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以LINE1菜单为例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个菜单时间显示菜单初始化如下:
const struct menu menu_L1_Time = {
    FUNCTION(sx_time),                // direct function
    FUNCTION(mx_time),                // sub menu function
    FUNCTION(display_time),           // display function
    FUNCTION(update_time),            // new display data
    &menu_L1_Alarm,
};

最后一个菜单加速度初始化如下:
// Line1 - Acceleration
const struct menu menu_L1_Acceleration = {
    FUNCTION(sx_acceleration),        // direct function
    FUNCTION(dummy),                  // sub menu function
    FUNCTION(display_acceleration),   // display function
    FUNCTION(update_acceleration),    // new display data
    &menu_L1_Time,
};

注意蓝色部分代码,最后一个菜单的下一菜单指向第一个菜单。

所以我们可以修改下一个菜单的指针,来"屏蔽"那些我们没法使用的功能
// *************************************************************************************************
// User navigation ( [____] = default menu item after reset )
//
//      LINE1:  [Time] -> Alarm -> Temperature -> Altitude -> Heart rate -> Speed -> Acceleration
//
//      LINE2:  [Date] -> Stopwatch -> Battery  -> ACC -> PPT -> SYNC -> Calories/Distance --> RFBSL
// *************************************************************************************************

// Line1 - Altitude
const struct menu menu_L1_Altitude = {
    FUNCTION(sx_altitude),            // direct function
    FUNCTION(mx_altitude),            // sub menu function
    FUNCTION(display_altitude),       // display function
    FUNCTION(update_time),            // new display data
    &menu_L1_Speed,           //&menu_L1_Heartrate,如此修改就可以"屏蔽"Heart rate菜单

网友:
在wakeup_event()中根据不同的事件置了不同的标志位,挂接对应的函数,
在process_requesets()中根据不同的标志位做不同的处理。
此函数调用底层的驱动接口,所以看起来比较简单明了。
// *************************************************************************************************
// @fn          process_requests
// @brief       Process requested actions outside ISR contex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process_requests(void)
{
    // Do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温度测量
    if (request.flag.temperature_measurement)
        temperature_measurement(FILTER_ON);

    // Do pressure measurement
//压力测量
    if (request.flag.altitude_measurement)
        do_altitude_measurement(FILTER_ON);

    // Do acceleration measurement
//加速度测量
    if (request.flag.acceleration_measurement)
        do_acceleration_measurement();

    // Do voltage measurement
/电池电压测量
    if (request.flag.voltage_measurement)
        battery_measurement();

    // Generate alarm (two signals every second)
//蜂鸣器鸣叫
    if (request.flag.buzzer)
        start_buzzer(2, BUZZER_ON_TICKS, BUZZER_OFF_TICKS);

    // Reset request flag
//处理完对应的事件后,清除标志位
    request.all_flags = 0;
}

网友:
下面这个函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根据对应的显示标志位,刷新LCD
// *************************************************************************************************
// @fn          display_update
// @brief       Process display flags and call LCD update routines.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display_update(void)
{
    u8 line;
    u8 string[8];

    // ---------------------------------------------------------------------
    // Call Line1 display function
//调用LINE1显示函数
    if (display.flag.full_update || display.flag.line1_full_update)
    {
//清除LINE1显示内容
        clear_line(LINE1);
//更新显示LINE1内容
        fptr_lcd_function_line1(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FULL);
    } else if (ptrMenu_L1->display_update())
    {
        // Update line1 only when new data is available
//仅当有新数据的时候更新LINE1显示
        fptr_lcd_function_line1(LINE1, DISPLAY_LINE_UPDATE_PARTIAL);
    }

    // ---------------------------------------------------------------------
    // If message text should be displayed on Line2, skip normal update
//如果有文本信息需要在LINE2显示
    if (message.flag.show)
    {
        line = LINE2;

        // Select message to display
        if (message.flag.type_locked)
            memcpy(string, "  LO?T", 6);
        else if (message.flag.type_unlocked)
            memcpy(string, "  OPEN", 6);
        else if (message.flag.type_lobatt)
            memcpy(string, "LOBATT", 6);
        else if (message.flag.type_alarm_on)
        {
            memcpy(string, "  ON", 4);
            line = LINE1;
        } else if (message.flag.type_alarm_off)
        {
            memcpy(string, " OFF", 4);
            line = LINE1;
        }
        // Clear previous content
        clear_line(line);
        fptr_lcd_function_line2(line, DISPLAY_LINE_CLEAR);

        if (line == LINE2)
            display_chars(LCD_SEG_L2_5_0, string, SEG_ON);
        else
            display_chars(LCD_SEG_L1_3_0, string, SEG_ON);

        // Next second tick erases message and repaints original screen content
//下一个tick清除文本信息,重新显示原始信息
        message.all_flags = 0;
        message.flag.erase = 1;
    }
    // ---------------------------------------------------------------------
    // Call Line2 display function
//LINE2显示更新
    else if (display.flag.full_update || display.flag.line2_full_update)
    {
        clear_line(LINE2);
        fptr_lcd_function_line2(LINE2, DISPLAY_LINE_UPDATE_FULL);
    } else if (ptrMenu_L2->display_update() && !message.all_flags)
    {
        // Update line2 only when new data is available
        fptr_lcd_function_line2(LINE2, DISPLAY_LINE_UPDATE_PARTIAL);
    }
    // ---------------------------------------------------------------------
    // Restore blinking icons (blinking memory is cleared when calling set_value)
    if (display.flag.full_update)
    {
        if (is_bluerobin() == BLUEROBIN_CONNECTED)
        {
            // Turn on beeper icon to show activity
            display_symbol(LCD_ICON_BEEPER1, SEG_ON_BLINK_OFF);
            display_symbol(LCD_ICON_BEEPER2, SEG_ON_BLINK_OFF);
            display_symbol(LCD_ICON_BEEPER3, SEG_ON_BLINK_OFF);
        }
    }
    // Clear display flag
    display.all_flags = 0;
}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再分享一次完整的手表代码啊?德仪那个网页已经不能打开了,刚收的这个表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再分享一次完整的手表代码啊?德仪那个网页已经不能打开了,刚收的这个表
谢谢了!

网友:
非常不错,顶一个!

网友:
楼主有没有手表和AP通信的测试程序,求分享

网友:
请教那*.tcl的程序是怎么运行的,我用TclDevKit打开老说缺少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