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aunchpad时遇到的BUG

楼主:
使用Launchpad时遇到的BUG:
具体现象:在使用Launchpad(基于MSP430F2553)做串口实验室时,我用新的Launchpad将程序烧入没问题,和电脑通信较为顺畅。但是我习惯性的将MSP430F2553的flash擦除后重新将之前的程序烧入,单片机再也无法和电脑通信了,串口通信就挂了,但是其他的功能运行都没问题,不知这个是什么原因,希望大神能够解答。
最后感谢EEWORLD能举办这次活动,希望能够解决大家在使用TI器件中遇到的问题。
望大神能够解疑,先谢谢了。

网友:
通讯是指的与计算机通过UART收发数据还是SW仿真链接?

如果是前者,建议更换不同的launchpad板和芯片试试,注意G2XX3带物理UART,G2系列其他不带。注意V1.4以前和以后的板子在uart的插针处有区别

网友:
我好想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要断电重来? 不过记不得太清楚了

网友:
是否将信息区擦除导致时钟配置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更换新的G2553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电什么的都没有用,好像是擦除信息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擦除了信息区,不知大神有没有办法重新写信息区数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擦除了信息区,不知大神有没有办法重新写信息区数据呀
如果擦除了InfoA,好像没办法恢复,除非你之前进行了备份。只有自己重新计算非校准的数据重新改一下程序了。也可以自己校准在写进InfoA。
现在版本的开发环境默认都是不擦除Info区的,不知道你怎么搞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用的IAR,在工程菜单中有下载,擦除等选项,我就习惯性的先擦了再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