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的单片机时遇到的BUG

楼主:
使用TI的单片机时遇到的BUG:

具体的实验现象:在使用TI的MSP430F2619单片机时如果不适用其内部的定时器零,系统运行正常。如果打开定时器零,则系统的整体时钟运行速度减慢,只要关闭定时器,系统运行速度就可以恢复。至今未找到原因,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感谢EEWORLD举办此次活动,谢谢。

网友:
你怎么判断整体时钟减慢的?把时钟映射到相应的IO口上,用示波器看频率

网友:
这只能说明楼主的程序编制有问题,器件本身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
再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在IO口上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目前还不清楚是哪里的错,不知道是不是我定时器配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打开定时器零之后系统时钟下降,充IO口看到的脉冲波频率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