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能不能看看有没有可能从TI Sensortag引出I2C呀

楼主:
哪位好心人能不能看看有没有可能从TI Sensortag引出I2C呀
晚上看了看Sensortag的PCB的PDF文档,四层板,对照着看比较难呀,我用两个阅读器都觉得对照不过来,是不是好多埋孔?
哪位有能够直接打开PCB项目的软件的好心人直接在PCB编辑软件里帮看看呀:能不能够割线使得CC2541断电?能不能够断掉I2C和CC2541的连接?CC2541每个引脚下面都有过孔?
当初没仔细看,现在麻烦了。
难道要买个蓝牙模块或者风枪拆传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感器太小了。拆下来就废了

网友:
大哥,这东西拆了你焊得上去么?

网友:
这个难度比较大

网友A:
直接把CC2541的2,3脚那里割2刀

网友:
最好焊接的地方应该在两个上拉电阻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CC2541的2,3脚那里割2刀
肯定2,3两脚旁边割两刀CC2541这两脚没有再通过其它过孔之类的有连接么?

网友:
2,3引脚的边上和上拉电阻R3,R4之间就是过孔,这个得非常小心了!间距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