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过TI Sensortag的说说距离能多远?

楼主:
试用过TI Sensortag的说说连接距离能多远?

网友:
直线距离10m左右,iphone4S 还可以和模块连接取数据。具体数据还得用sniff来试试。

网友:
隔一块砖厚的墙(约24cm厚)距离5米左右可以正常连接测出数据,nexus4 测试

网友:
蓝牙一般的发射距离 一般可达10~10cm,增加功率情况下可达100m。
TI Sensortag号称低功耗,,能多远,官方好像没有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