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1线性光耦

楼主:
HCNR201线性光耦简单使用时需要一个前级运放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反馈电流IPD1=Vin/R1,也就是说IPD1的大小只取决于Vin和R1的大小,但是又有IPD1=K1*If(If为输入电流,IPD1为反馈电流),而且K1与K2一般很小(HCNR200是0.50%),并且随温度变化较大(HCNR200的变化范围在0.25%到0.75%之间),但芯片的设计使得 K1和K2相等。
     前级运放的作用是电压转换为电流信号,采用的是运放开环(也就是相当与比较器使用),既然是开环,那输入电流If又怎样受到输入电压Vin的控制呢,
望各位大神回答…………谢了!

网友:
左图中,LED和光敏管PD1构成了负反馈通道,A1并非是开环的。
过程分析:给定输入电压时,若因某种情况LED电流减小,其亮度也就随之降低,于是PD1导通率下降,A1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随之上升,A1的输出电位自然下降,LED的工作电流上升,亮度增加。反之也是一个道理,这样就保证了LED的亮度只与输入电压严格跟随,就有了所谓的“线性度”。
之所以要采用光负反馈通道,是因为LED和光敏管的线性区很窄且离散性大,通过光负反馈通道才能实现自动补偿。

网友:
楼上说得很正确。

楼主要理解的是,对于运放,接个反馈电阻后成为负反馈放大器,而利用光反馈也是可以实现负反馈的。

负反馈电路有个特点,就是改善失真,线性光耦合器,并非理想的线性,它与普通光耦合器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它的改进,还存在非线性问题,解决这个非线性就是使用负反馈。

网友:
从经典控制理论而言,只要有输出牵回输入就有反馈了。
这个电路用在对线性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增加了一路输出,用来稳定输入,好巧妙。

网友:
标记,线性光耦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