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码表 进程帖

楼主:
设计准备:
下面开始为原理图和PCB的设计做准备了,设计了一个整体大概的框图。

整个系统包含了电源部分额,电源部分准备采用一个移动电源作为5V供电系统,然后从5V上经过一个LM1117生成一个3.3V的电源。DHT11用来测试温度,以及湿度。这里测速采用的是HOLL传感器TLE4931,是一个高灵敏度的磁传感器,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搭配一块磁铁。同时为了使系统更为完善,加了一个GPS模块用于记录行车轨迹,SD卡则用于记录一些行车过程中测试到的数据。显示的话,暂时想用NOKIA5110,因为比较熟悉。当然还会留一些彩屏的接口。UART的接口用于调试,以及后续系统一些参数的设置。准备设计一个扬声器到里面,是为了我一个突然的想法用的,暂时就不透露了,等做好后再跟大家分享吧!
系统设计时,分成两块,一块是HOLL 传感器部分的电路设计,还有一块是KIT的扩展板的设计。
首先先介绍下HOLL 传感器部分的设计吧。
介绍下TLE4913吧
是一款为功耗的产品设计
• 2.4 V to 5.5 V 的电池供电电压
• 高灵敏度
• 数字信号输出
它的灵敏度在数据手册中可以看出:

TLE4931的工作原理,在通常情况下其输出为高电平,当有磁性物质靠近时,其电平被拉低,当磁性物质远离时,其电平重新恢复到默认高电平状态。
根据手册的参考,设计出原理图:

这部分的电路也比较简单,所以PCB板也已经搞定。

TOP VIEW

BOTTOM VIEW
这样设计是为了可以绑在自行车上使用,再需要两条自锁绳就可以固定在车架上了,左边那块是用来连连接器的,把信号传出去。
板子也已经送出去了,马上也快回来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 一直想在码表上加个踏频计 原理应该跟码表测速差不多吧,期待lz的作品

网友:
原理图也画好了,下面准备画PCB了,可能需要点时间了,最近比较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