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SD card技术了解并WINCE下SDHC驱动开发(updated)

楼主:
【WinCE】SD card技术了解并WINCE下SDHC驱动开发(updated)

SD Card Driver on ADS Summary

Author:Titan.Song

Suumary:

       简单介绍了一下SD卡的历史和发展,同时结合MX31 ADS上的WINCE 下SDHC驱动更深入的了解该硬件的一些行为特点。

了解SD card

SD是Secure Digital Card卡的简称,直译成汉语就是“安全数字卡”,是由日本松下公司、东芝公司和美国SANDISK公司共同开发研制的全新的存储卡产品。SD存储卡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标准(系统),多用于MP3、数码摄像机、数码相机、电子图书、AV器材等等,尤其是被广泛应用在超薄数码相机上。SD卡在外形上同Multimedia Card卡保持一致,大小尺寸比MMC卡略厚,容量也大很多。并且兼容MMC卡接口规范。不由让人们怀疑SD卡是MMC升级版。另外,SD卡为9引脚,目的是通过把传输方式由串行变成并行,以提高传输速度。它的读写速度比MMC卡要快一些,同时,安全性也更高。SD卡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加密功能,可以保证数据资料的安全保密。它还具备版权保护技术,所采用的版权保护技术是DVD中使用的CPRM技术(可刻录介质内容保护)。

规格

主要特点:

1.精巧而且超薄

SD记忆卡的尺寸只有24毫米x 32毫米 x 2.1毫米。作为“桥梁媒体”的重要特征,它精致小巧,方便您在不同设备上使用。兼容SD记忆卡的设备可以采用解码器软件来播放音乐、影像短片以及更多其他类型的内容,无需像CD播放机或DVD播放机那样采用驱动装置。从而使设备的外形更加精巧,同时也赋予了产品设计者发挥自由创意的全新空间。由于消除了播放音乐时的跳音现象,提高了播放的稳定性。

2.大容量栽体

目前,SD记忆卡已经具备各种容量可供选择,同时,2GB、4GB和8GB的SDHC也出现了。

3.高速数据传输

为了提供快速响应和容易处理数字内容,SD记忆卡可以用每秒10MB的速率写入和读取数据。当其能够用于远程通信终端,直接下载内容时,记忆卡的高速传送能力将可使存取时间和通信成本降至最低,同时可减轻网络压力。

4.拥有版权保护功能

先进的数码技术使高保真音乐和其他高质量内容的录制成为现实。日新月异的数码技术,借助因特网,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信息快速共享。这一进步也带来了对原版内容的大量复制,因此,作为21世纪的一种切实可行的记忆载体就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版权保护技术,这样才能保护大量高质的数码数据。SD记忆卡可以自由复制各种数码数据,并采用独特的内置CPRM技术保存和转移版权所有的内容,这也是建立一个全新的音乐及其他商业媒体的发布体系的关键所在。

硬件结构

(参看附录中SD卡和其他卡的一个对比表)

SDIO卡

SDIO(输入/输出)卡是一种扩展带SD卡插孔设备之功能的接口。正在开发各种SDIO卡,如相机、Bluetooth 、GPS和802.11b等。

如果编写以上设备的驱动,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合格的SD Host Controller。如同编写USB STORAGE/HID设备的驱动一样,需要USB HCD支持。MX31的ADS支持基于SDIO的LP1070 SDIO WLAN Card(在Wince 5.0的SD卡驱动模型里,这种驱动称为client driver)。

SDIO features

l         Targeted for portable and stationary applications

l         Minimal or no modification to SD Physical bus is required

l         Minimal change to memory driver software

l         Extended physical form factor available for specialized applications

l         Plug and play (PnP) support

l         Multi-function support including multiple I/O and combined I/O and memory

l         Up to 7 I/O functions plus one memory supported on one card.

l         Allows card to interrupt host

l         Initialization Voltage: 2.0 to 3.6V

l         Operational Voltage range: 3.1 to 3.5V

WinCE 5.0SD Stack

       一共可以分为3个部分:a bus driver, host controller driver 和 client drivers,现分别介绍:

1 Bus Driver

       顾名思义,总线,连接client driver和host controller driver之间的一个管理层。这部分代码微软已经写好了,也就是说定义好了client和host之间的通讯接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编写SD WIFI的程序员可以不用知道是什么SDHC,从而达到驱动的跨硬件性)

参考代码: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BUSDRIVER\

2 Host Controller

       控制硬件并且通过上述的BUS driver来和client进行通讯。

参考代码:

D:\WINCE500\PLATFORM\Mx31\Src\Drivers\Sdhc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FREESCALE\Mxarm11\Drivers\Sdhc

3 Client Driver

       通过BUS driver和SD设备进行通讯。

Windows CE 5.0中的SDIO支持如下:

l         动态插入和拔出

l         DMA方式 (平台相关)

l         SDIO 中断

l         动态的时钟控制

l         错误恢复

l         唤醒

l         v1.0 多功能和组合设备

l         CE Power Manager来处理电源管理

l         MMC

下图可以清晰的表达基于WINCE5.0的一个SD STACK模型:

安全性

SDA 中的SD Memory specification 有种机制可以在特定机器上锁定卡里面的内容。WINCE 5里并没有显示的支持该机制。但是可以自己来做,比如一个文件系统的FILTER等。

Bus Driver

主要功能如下:

l         枚举板上的卡,并决定他们的类型(MMC, SD Memory or SDIO)

l         配置合适的电流给卡。

l         根据注册表的值加载clients

l         把总线要求入队列

l         把来自host controller的异步通知入队列

l         总线要求完成,SDIO 中断,设备插入\拔出

l         出错时重试

参考代码: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BUSDRIVER

貌似此部分代码非微软原创:

// Copyright (c) 2002 BSQUAR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DO NOT REMOVE --- BEGIN EXTERNALLY DEVELOPED SOURCE CODE ID 40973--- DO NOT REMOVE

Host Controller Driver

主要功能:

l         HCD通知总线驱动卡的插入和拔出

l         给卡上电,SD定义了可接受的初时电压范围。

l         在总线驱动何客户端设置完时钟速度后,打开客户端卡的时钟(80个周期)

l         初始,把总线宽度设置成1。如果有需要的话(4-bit mode),把总线宽度设成4bit

l         传输SD 命令和数据到/来自卡上。

l         负责给槽上电,关电。

l         IST 在这里存在

l         (可选的)唤醒支持(插入,拔出,SDIO中断)

初始化

1.         调用HCD’s XXX_Init

2.         调用 SDHCDAllocateContext() 来分配一段HC的上下文

a)         Context 是总线驱动和HCD共享的

3.         HCD 使用SDHCDSetXxx宏来填充这个上下文结构

a)         这个步骤是把HC向总线驱动描述一下

b)        包括函数指针,支持的电流,最大时钟,槽数目,SDIO的支持等等。

4.         调用 SDHCDRegisterHostController() 来把自己向总线驱动注册一下

5.         当总线驱动准备处理SD事件时,它会调用 HCD的init 函数(pContext->pInitHandler) (见SDHCDRegisterHostController__X函数)

6.         在初始化里,HCD还应该完成硬件和资源的初始化(IST等)

下面代码抄自MX31 BSP中SDHC驱动的SDH_Init函数中:

DWORD SDH_Init(DWORD dwContext)

{

// allocate the context

status = SDHCDAllocateContext(SDH_SLOTS,  &pHostContext);

。。。。。。

    //Set a unique name for each host controller

    if (pController->ControllerIndex == 1)

    {

        SDHCDSetHCName(pHostContext, TEXT("MXARM11_1"));

    }

    else

    {

        SDHCDSetHCName(pHostContext, TEXT("MXARM11_2"));

    }

// set init handler

    SDHCDSetControllerInitHandler(pHostContext,SDInitialize);

    // set deinit handler

    SDHCDSetControllerDeinitHandler(pHostContext, SDDeinitialize);

    // set the bus request handler

    SDHCDSetBusRequestHandler(pHostContext,SDHBusRequestHandler);

    // set the cancel I/O handler

    SDHCDSetCancelIOHandler(pHostContext, SDHCancelIoHandler);

    // set the slot option handler

    SDHCDSetSlotOptionHandler(pHostContext, SDHSlotOptionHandler);

    // now register the host controller

    status = SDHCDRegisterHostController(pHostContext);

Slot Option Handler

l         总线驱动调用HCD的 SlotOptionHandler

n         SDHCDSetSlotPower –设置电压

n         SDHCDSetSlotInterface – 设置时钟和总线宽度

n         SDHCDEnableSDIOInterrupts

n         SDHCDAckSDIOInterrupt

n         SDHCDDisableSDIOInterrupts

l         SDHCDGetWriteProtectStatus – HCD 必须查看SD存储卡是否开启写保护

l         SDHCDQueryBlockCapability – 返回HCD的最大和最小块长度

总线要求

l         总线驱动把总线要求放入队列然后把它们传入HCD的 BusRequestHandler 函数

l         HCD根据要求来做相应的动作—command/read/write, multi-block, 等.

l         HCD 使用某种方式(DMA, PIO, busy-waiting等)来发送命令和数据

l         HCD 调用SDHCDIndicateBusRequestComplete() 来通知总线驱动完成

l         总线驱动把完成事件入队列并提交下一个要求给HCD

l         总线驱动的调度线程将会通知产生要求的起始源事件完成了。

标准的WINCE SDHC驱动支持

l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v1.0

n         Tokyo Electron Devices – Ellen

n         Toshiba - Pegasus

n         TI PCI 7x21

n         Ricoh R5C811 and R5C841

l         Non-standard hosts

n         Intel PXA-27x SOC (Mainstone II)

n         Samsung SMDK-2410

n         Freescale MX series

关于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SDA Host Working Group (MSFT executive member)

Defined Standard Host Register Specification to standardize the hardware interface from bus to controller

Currently ratified to v1.0 by SDA executive committee

MSFT strongly advocating this standard to all IHVs, ODMs, OEMs and Silicons

中断

l         HCD包括IST

l         IST 决定哪个槽中断

l         IST evaluates interrupt

比如现在拔出SD卡

IST 会调用Bus Driver’s SDHCIndicateSlotStateChange() with DeviceEjected parameter

l         Bus Driver calls client’s SlotEventCallBack routine with SDCardEjected.  (Provides async notification about changes in the slot state.)

l         Client performs its deinitialization

如何让镜像支持SD STACK

SYSGEN_SDBUS – SD bus driver (sdbus.dll)

SYSGEN_SDHC_STANDARD –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sdhc.dll)

SYSGEN_SD_MEMORY – SD Memory client (sdmemory.dll)

SYSGEN_BTH or SYSGEN_BTH_SDIO_ONLY – SDIO Bluetooth client (bthsdio.dll)

BSP variables will be added for CSP-specific host controllers

Client Driver

目前,WINCE5.0所支持的client driver如下:

l         SD Memory Class

l         SDIO Bluetooth Class - Type A

l         SDIO WiFi (vendor specific)

如果需要自己写client驱动的话可以参考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LIENTDRIVERS目录下的微软自带的SD client驱动来写。

example1: SD MEMORY DRIVER UNDER WINCE 5.0

Wince自带的SD存储卡client驱动,代码路径为: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LIENTDRIVERS\SDMEMORY

一个SD存储卡在WINCE里的驱动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无法插入]

1注册表和启动

在注册表里告诉Storage Manag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Memory]

    "Name"="SD Memory Card"

    "Folder"="Storage Card"

    ;"PartitionDriver"=""          ; removable storage cannot have partition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MC]

    "Name"="MMC Card"

    "Folder"="Storage Card"

    ;"PartitionDriver"=""          ; removable storage cannot have partitions

; SD Memory Storage clas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Dll"="SDMemory.dll"

   "Prefix"="DSK"

   "BlockTransferSize"=dword:40  ; send no more than 64 blocks of data per bus transfer

   ;"SingleBlockWrites"=dword:1  ; alternatively force the driver to use single block access

   ;"IdleTimeout"=dword:7D0      ; 2000 milliseconds

   ;"IdlePowerState"=dword:2     ; 0 == D0, 1 == D1, etc.

   ;"DisablePowerManagement"=""  ; if value present, then disable (remove value to enable)

   "Profile"="SDMemory"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MMC Storage Clas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MMC_Class]

   "Dll"="SDMemory.dll"

   "Prefix"="DSK"

   "BlockTransferSize"=dword:40  ; send no more than 64 blocks of data per bus transfer

   ;"SingleBlockWrites"=dword:1  ; alternatively force the driver to use single block access

   ;"IdleTimeout"=dword:7D0      ; milliseconds

   ;"IdlePowerState"=dword:2     ; 0 == D0, 1 == D1, etc.

   ;"DisablePowerManagement"=""  ; if value present, then disable (remove value to enable)

   "Profile"="MMC"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2 SD命令和总线要求

将所有磁盘的操作转换成SD的命令和总线要求

NAME SDMEMORY.DLL

EXPORTS

DSK_Close=SMC_Close

DSK_Deinit=SMC_Deinit

DSK_Init=SMC_Init

DSK_IOControl=SMC_IOControl

DSK_Open=SMC_Open

DSK_PowerDown=SMC_PowerDown

DSK_PowerUp=SMC_PowerUp

DSK_Read=SMC_Read

DSK_Seek=SMC_Seek

DSK_Write=SMC_Write

下面为具体的DISK I/O操作函数和CARD I/O操作函数,详细实现见sdmemdiskio.cpp和sdmemcardio.cpp:

//

// SDDiskIO

//

//  SDMemCardConfig    - Initialise the memcard structure and card itself

DWORD SDMemCardConfig(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

    //  SDMemRead          - Read data from card into pSG scatter gather buffers

DWORD SDMemRead(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PSG_REQ pSG );

    //  SDMemWrite         - Write data to card from pSG scatter gather buffers

DWORD SDMemWrite(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PSG_REQ pSG );

    //  SDMemErase         - Erase a contiguous set of blocks

DWORD SDMemErase(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PDELETE_SECTOR_INFO pDSI );

    //  SDMemEraseAll      - Erase all blocks

DWORD SDMemEraseAll(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

//

// SDCardIO

//

    //  SDMemDoBusRequest  - Perform a bus request, returns Windows Status

DWORD SDMemDoBusRequest(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UCHAR             Command,

                         DWORD             Argument,

                         SD_TRANSFER_CLASS TransferClass,

                         SD_RESPONSE_TYPE  ResponseType,

                         ULONG             NumBlocks,

                         ULONG             BlockSize,

                         PUCHAR            pBuffer,

                         DWORD             Flags);

    //  SDMemSetBlockLen   - Sets read/write block length for SD memory card

DWORD SDMemSetBlockLen( 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DWORD            BlockLen );

    //  SDMemReadMultiple  - Read multiple 512 byte blocks of data from card

DWORD SDMemReadMultiple( PSD_MEMCARD_INFO pHandle,

                         ULONG            StartBlock,

                         ULONG            NumBlocks,

                         PUCHAR           pBuffer );

    //  SDMemWriteMultiple - Write multiple 512 byte blocks of data to card

DWORD SDMemWriteMultiple( PSD_MEMCARD_INFO pHandle,

                          LONG             StartBlock,

                          LONG             NumBlocks,

                          PUCHAR           pBuffer );

    //  SDMemWriteUsingSingleBlocks - Write using single block writes

DWORD SDMemWriteUsingSingleBlocks( PSD_MEMCARD_INFO pHandle,

                                   LONG             StartBlock,

                                   LONG             NumBlocks,

                                   PUCHAR           pBuffer );

    //  SDMemDoErase - Erase a contiguous set of blocks

DWORD SDMemDoErase( PSD_MEMCARD_INFO pHandle,

                    LONG             StartBlock,

                    LONG             NumBlocks );

DWORD SDAPIStatusToErrorCode( SD_API_STATUS Status );

DWORD SDGetCardStatus(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 SD_CARD_STATUS *pCardStatus);

VOID HandleIoctlPowerSet(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PCEDEVICE_POWER_STATE  pDevicePowerState);

VOID InitializePowerManagement(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VOID DeinitializePowerManagement(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SD_API_STATUS IssueCardSelectDeSelect(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BOOL Select);

VOID RequestEnd(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SD_API_STATUS RequestPrologue(PSD_MEMCARD_INFO pMemCard, DWORD DeviceIoControl);

SD on MX31 ADS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The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SDHC) 模块支持MMC,SD和Secure Digital I/O and Combo Cards (SDIO)三种。MX31一共有2个SDHC硬件模块。一个host controller 只支持连接上的一个卡。

SDHC.DLL由以下源代码组成

『――――

微软代码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ceosutil\utiltree.cxx

    c:\macallan\public\common\sdk\inc\svsutil.hxx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ceosutil\utilmemf.cxx

    c:\macallan\public\common\sdk\inc\svsutil.hxx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ceosutil\utilmem.cxx

    c:\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ceosutil\svsutil.cxx

    c:\macallan\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ardlib\sdcardapistubs.cpp

    c:\macallan\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ardlib\sddebug.cpp

    c:\macallan\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ardlib\sdmemapi.cpp

    c:\macallan\public\common\oak\inc\block_allocator.hxx

c:\macallan\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hclib\sdhclib.cpp

―――――』

d:\wince500\platform\mx31\src\drivers\sdhc\bspsdhc.c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freescale\mxarm11\drivers\sdhc\main.cpp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freescale\mxarm11\drivers\sdhc\sdcontrol.cpp

d:\wince500\public\common\sdk\inc\kfuncs.h

SDHC的注册表设置

#if (defined BSP_SDHC1 || defined BSP_SDHC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BlockTransferSize"=dword:100 ; Overwrite from default 64 blocks.

; "SingleBlockWrites"=dword:1 ; alternatively force the driver to use single block

acce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MMC_Class]

"BlockTransferSize"=dword:100 ; Overwrite from default 64 blocks.

; "SingleBlockWrites"=dword:1 ; alternatively force the driver to use single block

acces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MC]

"Name"="MMC Card"

"Folder"="MMC"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Memory]

"Name"="SD Memory Card"

"Folder"="SD Memory"

#endif

IF BSP_SDHC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HC_ARM11_1]

"Order"=dword:21

"Dll"="sdhc.dll"

"Prefix"="SDH"

"ControllerISTPriority"=dword:64

"Index"=dword:1

ENDIF ;BSP_SDHC1

IF BSP_SDHC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HC_ARM11_2]

"Order"=dword:21

"Dll"="sdhc.dll"

"Prefix"="SDH"

"ControllerISTPriority"=dword:64

"Index"=dword:2

ENDIF ;BSP_SDHC

SDHC和DMA

SDHC驱动支持DMA 和非DMA 2种数据传输模式,默认是DMA。For every request submitted to it, the driver attempts to build a DMA Scatter Gather Buffer Descriptor list for the buffer passed to it by the upper layer. For cases where this list cannot be built, the driver falls back to the non-DMA mode of transfer.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is maintained in the file bsp_cfg.h using the parameters BSP_SDMA_SUPPORT_SDHC1 and BSP_SDMA_SUPPORT_SDHC2. A value of TRUE means DMA is the default mode, and for cases where DMA cannot be used, the driver falls back to a non-DMA mode. A value of FALSE means non-DMA mode is the default and DMA mode will not be attempted. For the driver to attempt to build the Scatter Gather DMA Buffer Descriptors, the upper layer should ensure that the buffer meets the following criteria.

• Start of the buffer should be a word aligned address.

• Number of bytes to transfer should be word aligned.

Due to cache coherency issues arising due to processor and SDMA access of the memory, the above criteria is further stringent for the read or receive operation (it is not applicable for write or transmit):

• Start of the buffer should be a cache line size (32 bytes) aligned address.

• Number of bytes to transfer should be cache line size (32 bytes) aligned.

The primary methods for limiting power in SDHC module is to gate off all clocks to the controllers and to

cut off power to the card slot when no cards are inserted. When a card is inserted to any of the slots, that

slot alone is powered and the clocks to that controller alone are gated on. While using memory cards, the

clock to the host controller and the clock to memory cards are gated off when ever the controller is idle.

For SDIO cards, both the clocks stay on all the time.

SDHC driver supports the full power on and full power off states. In full power off state, the clocks to the

controllers and the power to the inserted cards are turned off. When powered on, all cards inser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power down will be detected and mounted.

PowerUp

This function is implemented to support resuming a memory card operation that was previously terminated

by calling PowerDown() API. Power to the card is restored, clocks to the pertaining controller is restarted.

SDHC driver is notified of a device status change. This results in signaling the SD bus driver of a card

removal followed by a card insertion. The card is re-initialized and is mounted so that the all operations

scheduled during a power down resumes. SDIO cards will be initialized on resume.

The details of this architecture and its oper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Platform Builder Help under the

heading “Power On and Off Notifications for Secure Digital Card Drivers”, or in the online Microsoft

documentation at the following URL: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wceddk5/html/wce50conpoweronoffnot

ificationsforsecuredigitalcarddrivers.asp

Note that this function is intended to be called only by the Power Manager.

PowerDown

This func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to support suspending all currently active SD operations just before

the entire system enters the low power state. Note that this function is intended to be called only by the

Power Manager. This function gates off all clocks to the controllers and powers down all the card slots.

LP1070 Secure Digital I/O Wi-Fi Driver

SDIO Wi-Fi 驱动是通过Freescale LP1070 SDIO Wi-Fi 卡来连接到一个IEEE 802.11b/g 无限局域网(WLAN) 。驱动支持以54 Mbps的速率和WLAN通讯。

注意:

The LP1070 SDIO Wi-Fi driver is an NDIS 5.0 compliant miniport driver.

LP1070 SDIO Wi-Fi card needs a 3.1~3.3V power supply from on-board Secure Digital Slo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325-CARDID-0217-FUNC-1]

"Instance0"="FSL1070NdisSD:FSL1070NdisSD1"

"Prefix"="NDL"

"Dll"="FSL1070NdisSD.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FSL1070NdisSD]

"ImagePath"="FSL1070NdisSD.dll"

"Group"="NDIS"

"DisplayName"="WaveBlaster 802.11 SDIO Adapt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FSL1070NdisSD\Linkage]

"Route"=hex(7):\

46,53,4c,31,30,37,30,4e,64,69,73,53,44,31,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Comm\FSL1070NdisSD1]

"ImagePath"="FSL1070NdisSD.dll"

"Group"="NDIS"

"DisplayName"="WaveBlaster 802.11 SDIO Adapt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FSL1070NdisSD1\Parms]

"SDIOMaxClockFreq"=dword:017d7840

"SDIOMaxByteNumber"=dword:000003e8

"SDIOMaxBlockNumber"=dword:000003e8

"SDIOBlockSize"=dword:00000040

"SDIOSupportBlockMode"=dword:00000001

"SDIOSupport4BitMode"=dword:00000001

"BluetoothCoexCapability"=dword:00000000

"CcxCapability"=dword:00000000

"RadioMeasurementCapability"=dword:00000000

"MultiDomainCapability"=dword:00000000

"RoamRssiHysteresis80211bg"=dword:0000000a

"RoamRssiThreshold80211bg"=dword:ffffff9d

"ListenInterval"=dword:00000000

"BufferConfig"=dword:00000000

"DbgMaxFileSize"=dword:00019000

"WMMEnabled"=dword:00000000

"ResetEnable"=dword:00000001

"UWASensitivityLockout"=dword:00000000

"ShortPreamble"=dword:00000001

"RTSCTSThreshold"=dword:0000092b\

"FragmentThreshold"=dword:0000092a

"DefaultKey3"="0x0000000000"

"DefaultKey2"="0x0000000000"

"DefaultKey1"="0x0000000000"

"DefaultKey0"="0x0000000000"

"LongKeys"=dword:00000000

"Auth"=dword:00000000

"WEP"=dword:00000000

"PowerSaving"=dword:00000000

"RateSelect"=dword:00000000

"MACID"="0x000000000000"

"IbssChannel"=dword:00000000

"Ibss54g"=dword:00000000

"RestrictedChannel"=dword:00000000

"BSSID"="0x000000000000"

"Manual"=dword:00000000

"ESSID"=""

"Domain"=dword:00000010

"ProtocolType"=dword:00000003

"NetworkType"=dword:00000000

"STAuwa"="uwa_airoha.bin"

"STAupper"="mac_airoha_STA.bin"

"NetworkAddress"=""

"BusType"=dword:00000000

"BusNumber"=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Comm\FSL1070NdisSD1\Parms\Tcpip]

"Subnetmask"=hex(7):\

32,35,35,2e,32,35,35,2e,32,35,35,2e,30,00,00,00,00

"IpAddress"=hex(7):\

30,2e,30,2e,30,2e,30,00,00,00,00

"UseZeroBroadcast"=dword:00000000

"EnableDHCP"=dword:00000001

SD on EVT

目前在EVT板上,对于SD的代码更改如下:

1         *****************************************

2         ***********************************************

附录

SD卡与其他卡的对比

SDHC

Compatibility

* SDHC Host Products can use both SD and SDHC Memory Cards.
* SD Host Products can use only SD Memory Card 2GB or less.

Capacity (4GB SDHC Memory Card)

Still image JPEG
1,880 x 2,160 pixels, 6 Megapixels

Approx. 1,240 images

MPEG-2 Video
704 x 480 pixels, 5 Mbps, 30 fps

Approx. 1 hr 40 min

MPEG-4 Video
QVGA (320 x 240 pixels), 384 kbps, 15 fps

Approx. 19 hrs

Music (SD-Audio/AAC)
128 kbps

Approx. 68 hrs
(About 1,000 songs)

常用网站:

http://www.sdcard.com/

http://www.sdcard.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