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OTG USB驱动学习了解

楼主:
// Interrupt thread routine.
static
DWORD
WINAPI
ISTMain(
    LPVOID  lpParameter
    )
{
    SETFNAME();
    FUNCTION_ENTER_MSG();

    PCTRLR_PDD_CONTEXT pContext = (PCTRLR_PDD_CONTEXT) lpParameter;
    ValidateContext(pContext);

    CeSetThreadPriority(pContext->hIST, pContext->dwISTPriority);

        WaitForSingleObject(pContext->hBootCompleteEvent, INFINITE);
        RETAILMSG(1,(TEXT("[UFNPDD] USB IST START\r\n")));
        pContext->FirstCall = FALSE;
        SetOtgDevicePower(pContext, D0);

    while (!pContext->fExitIST)
    {
        pContext->fRestartIST = FALSE;

        // Disable All Endpoint interrupts
        WriteReg(DAINTMSK, 0); // Disable All Endpoint

        // Clear any outstanding device & endpoint interrupts
        // USB Device Interrupt Status - Write a '1' to Clear
        WriteReg(GINTSTS, INT_RESUME | INT_EPMIS | INT_SDE | INT_RESET | INT_SUSPEND);

        // Enable Device General interrupts
        WriteReg(GINTMSK, INT_RESUME | INT_OUT_EP | INT_IN_EP | INT_EPMIS | INT_SDE | INT_RESET | INT_SUSPEND | INT_OTG);

        // Enable Endpoint0 interrupt
        EnableEndpointInterrupt(pContext, 0, USB_IN_TRANSFER);
        EnableEndpointInterrupt(pContext, 0, USB_OUT_TRANSFER);

        while (TRUE)
        {
            DWORD dwWait = WaitForSingleObject(pContext->hevInterrupt, INFINITE);
            if (pContext->fExitIST || pContext->fRestartIST)
            {
                break;
            }

            if (dwWait == WAIT_OBJECT_0)
            {
                HandleUSBEvent(pContext);
                InterruptDone(pContext->dwSysIntr);
            }
            else
            {
                ERRMSG( (_T("%s WaitForMultipleObjects failed. Exiting IST.\r\n"), pszFname));
                break;
            }
        }

        // Notify Detach Event to MDD
        pContext->pfnNotify(pContext->pvMddContext, UFN_MSG_BUS_EVENTS, UFN_DETACH);

        pContext->fSpeedReported = FALSE;
        pContext->attachedState = UFN_DETACH;

        // Disable Device  interrupts - write Zeros to Disable
        WriteReg(GINTMSK, 0);

        // Disable endpoint interrupts - write Zeros to Disable
        WriteReg(DAINTMSK, 0);

    }

    FUNCTION_LEAVE_MSG();

    return 0;
}

网友:
BootCompleteApp.exe
这个用来干啥的?
代码不过几行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HANDLE BootCompleteEvent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TEXT("OEM/BootCompleteEvent"));
    if (BootCompleteEvent == NULL)
    {
        RETAILMSG(1, (TEXT("[BootCompleteApp] ERROR: Notify OpenEvent() FAIL 0x%08X\r\n"), GetLastError()));
        CloseHandle(BootCompleteEvent);
        BootCompleteEvent = NULL;
    }
    else
    {
        RETAILMSG(1,(TEXT("[BootCompleteApp] Boot Complete Event Occured\r\n")));
        ResetEvent(BootCompleteEvent);
        SetEvent(BootCompleteEvent);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