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 P1 和 P1.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26):
MSP430单片机中 P1 和 P1.0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 P1.0 既可以输入,又可以输出。而 P1 只能输出。。。。。。学习单片机还不到15天。。。理解的可能比较肤浅。。。

网友A:
这位同学,P1口有8个IO口,分别是是P1.0,P1.1,P1.2,P1.3,P1.4,P1.5,P1.6,P1.7。都可以设置为输入或输出。

网友B:
p口的输入输出设置寄存器是pxdir,比如P1DIR |= BIT0;就是把P1.0设置为输出,具体请看430的user guide

网友C:
p1是一个port。p1.0是一个p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拨!!!!我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