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样由unicode得到点阵字库,有类似的字库芯片吗,

楼主(2013-09-26):
怎样由unicode得到点阵字库,有类似的字库芯片吗,
如题,或者由unicode得到机内码也是可以的。
机内码

网友A:
unicode可以转换成16进制数据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unicode不是本来就有16进制格式么,我是想问unicode码对应的汉字的16*16的点阵字型码怎么得到。。

网友A:
unicode本身是一套用字符表示二进制数的标准,对应的数据不一定是汉字.
你可以用它来传送汉字,转换unicode成二进制数据,从字库里提取字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