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自己设计一块开关电源时,电感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
如题,请高手指导一下。

我在书上看说有电流纹波律r,一般选择0.4。大家怎么看?

网友:
不懂但是感兴趣,给你顶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的电感根据降压和升压的拓扑结构不同,选择有区别

网友:
电感(包括变压器)的设计,在开关电源设计中是比较麻烦的部分。
各种不同的开关电源电路,对电感(包括变压器)的要求各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DC BUCK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Buck电路通常工作于电感电流连续状态,因为电感电流断续时的传输与电流连续时很不一样,难以控制。
因此Buck电路电感选择首先要保证负载电流最小时电感电流连续(负载电流越小越难于保证电流连续,需要更大的电感量)。此时电感中电流最小为零,但为零的时间仅为一瞬间,并不持续。这是电感量的最小值。

网友:
不懂但是感兴趣,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