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帮忙指导个关于音响电流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音响,开大声了就有杂音, 只要我用身体碰触音响上的螺丝时,杂音就消失了, 我就想是否可以连接一个什么元件的,代替我的身体(我试过螺丝连接地线,杂音更大了) 达到消除杂音的效果 可否告诉我又什么原件可以达到我要的效果!!!! 我是搞电脑软件的,对电子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
这是系统EMC设计不当所致,接大地应可以解决,但你得有适当的接入回路。至于内部的整改是需要足够的相关知识和经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小白!!

网友:
简单说就是原电路设计的不当,包括滤波措施不到位以及PCB设计有问题,导致来自电网以及电路中其它元件的电磁感应噪声被功放电路放大,所以噪声在音量大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