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语句的作用是什么??求助!!

楼主:
_delay_cycles()   这个延时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中的数字不同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P1OUT ^= BIT0   这个  反转  P1.0  电平 的作用是什么?

While()
{。。。。
。。。。
}    这个While  循环是怎么执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待
等待时间长短

作用P1。0置高,置低

可以看下C语言

网友:
这个有断章取义之嫌啊,没有前因没有后果的,怎么研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while(1)
  {
      P1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00000);
  }
}
这个就是完整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while(1)中的语句是不听地循环执行的。
2,那个翻转就是输出高低电平,每循环一次就翻转一次
3,延时()中的数越大p1.0当次循环的电平保持时间越长

就是一个控制p1.0输出周期不同的方波的程序。

网友:
楼上已经完全解答了    楼主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 明白了  多谢 斑竹 关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拨啊!!!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帮到你的忙    我们深感荣幸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