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专区
LED驱动电源开发,用什么配置的示波器合适?

楼主(2013-09-27):
LED驱动电源开发,用什么配置的示波器合适?
LED驱动电源开发,用什么配置的示波器合适?
带宽多少?
采样率多少?
求高人指点!!!!!!!!!!!!!
驱动电源
示波器
开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普通的示波器就可以了。带宽20MHz就够用。

网友B:
LED驱动电源跟一般的开关电源一样东西,,,只不过恒流驱动,,
一般的示波器足矣

楼主:
谢谢 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