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条件语句

楼主:
以前认为if 条件语句很简单,没有什么限制,但是最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需要对于水位做一个范围判断,但是结果总是不对,不知道什么问题。
似乎和编译器有很大的关系,在CCS以及KEIL中似乎都存在这个bug.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正常工作的:
void C_water(void)
{
  if(S<=Height+0.8){
    if(S>=Height-0.2){
     control=0;}   }
if(S<=Fanwei+0.2) {
     if(S>=Fanwei-0.8){
      control=1;}  }
}

不正常的:
void C_water(void)
{
  if(Height-0.2<=S<=Height+0.8){
     control=0; }
if(Fanwei-0.8<=S<=Fanwei+0.2) {
      control=1; }
}

网友:
楼主没学过c语言,或者学了也是不几个,c语言不能那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使用变量是吗?但是编译器没有提示错误的信息呀?

网友:
ipad回复不方便,你可以把两个条件写在一个括号里,但是你需要使用'与'运算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C语言学习的不扎实,让您见笑了。

网友:
基本的语法噢!《=关系操作符,结合性是从左至右。以Height-0.2<=S<=Height+0.8为例,第二步的结果会变成1或0是否<=Height+0.8。

网友:
”if(Height-0.2<=S<=Height+0.8)“这条语句我还真没用过。我觉得最好不要这样使用这种不具有可读性的易引起歧义的语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版主正解。自己对于表达式的概念了解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