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选个电源,谢谢。

楼主:
我的电池3.7V,要稳压到3.3V,2A。
选个电源转换模块,体积要小点的,外围电路最好也少点。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
输出3.3V,1.5A也可以

网友:
锂电池的电源范围是一般是在2.75--4.2V
楼主要输出3.3V的芯片实在太多,,但要2A的很少
即使1.5A的也不多,,比较传统的是lm317,但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出1.5A,发热相当的大,,效率低

像TI 的tps63001,63000之类的最大是1.2A
LM1117-33 好像也是1A
SPX3819这个非常好用,0.5A电流
还有HT7133,,好像还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我用电池供电,怕浪费啊。最好是效率高点的,能用时间长点。

不过我已将暂时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串个二极管降压,哈哈。

厂家说模块升级后的版本可以支持3-5V电源输入,感觉我只能坐等升级了。

网友:
呵呵,做GPRS模块的应用吧,串个二极管是可以,但去看看模块的手册,多数都是可以直接锂电池供电的,当然,经过DCDC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猜错了 是LTE模块。
今天新版本到了我试下,厂家说是版本的问题。给我的说明书上也写的是3V-5V。

不过又有个新的问题。我要用手持的GPIO控制手持对模块的供电开和关,不知道选什么器件合适呢?

网友:
呵呵,LTE也一码事,类似的东西,现在的所有移动通讯模块对电源的要求基本相同。
作开关,用MOS管,低导通内阻的常规型号即可。

网友:
开关mos已找到,多谢各位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