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3、扩展板原理图,附原文件

楼主:
最近断断续续的看资料,找脚位,主要是各种模块接口的,既要和官方板子兼容,又要保证以后好布线,那个踌躇啊
扩展板主要用到定时器IO,按键触发,Buzzer输出,SPI接口,计划引出一路串口和一路IIC接口,AD口看情况在考虑下

不得不说,瑞萨的IC端口配置还是很灵活的,由于脚位的问题,串口和SPI和IIC等模块分散在各个引脚,需要自己调配使用,
基本每个端口都是几路IO复用的,大家可以在便于布线的情况下酌情使用。
下面是我画的原理图,部分细节可能还要斟酌,说不定还要修改,前面时间花久点,这样做板才准确性高些。

原理图在这里,ADS画的,仅供参考

网友:
做了部分修改,增加了几个接口和按键,更新一下原理图,这周准备画PCB,发板出去了

网友:
ADS在我印象里面不是个微波电路分析软件么?advance design XX? 最近想学学用cadence画PCB,不知道和DXP区别大不大,求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Altium Designer,呵呵,protel的新版本,用着还不错。
你哪个我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A:
一般来说,左边那个软件大家叫做A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左边那个软件大家叫做ADS
呵呵,我只用过右边那个,所以。。。。
不过以后我会用全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