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3.3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如果要使ccs3.3能够运行,是不是还需要按装仿真驱动和补丁?我试着安了下,但是打开软件时弹出错误提示信息“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2240/-180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Control,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CTL_NO_TRG_POWER <-180>
The controller has detected a target power loss.
The user may have failed to turn-on or connect its source.
”,百度了下,说是驱动安装有问题。这个怎么解决?怎么找不到驱动文件xdsfast3.dll”?新手还不太了解!

网友:
请问你需要支持什么平台,安装后CCS3.3的具体版本号是多少呢~

网友:
CCS V5用着非常方便,功能又强大,且是免费

V3版的没有用过,不知道它有什么独特的特点而使人们一直用它。也请一直使用V3版者讲讲原因吧。

如果楼主刚开始使用CCS,就选择V5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DSP课,老师让我们安装他出教材的那个版本,先了解下。V5不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吗?windows7 32位机安装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dows 7 32位机,这个是在网上下的,不知道具体版本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