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释红外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红外报警的小玩意,仅仅想实现一个基本功能而已,也是帮一个学妹算是考虑一个课程设计把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个热电释红外,最后不要用专用芯片的,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或者运放搭出来的
功能就是:可以实现有人过来报警,这是最主要的,对精度什么没有要求,距离的话8M左右把 其实无所谓 5M什么的都可以
高手现身把

网友:
不用模块呀
到卖模块的网店去找,一般都有单独的热电释红外管子卖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F6yt&id=2683093819&

如果用这个别忘了再买菲涅耳透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  这个我之前也关注过 RE200B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这个是配合专用芯片做的比较多 不知道可否直接用三极管放大信号做

网友:
这个随便什么热释电传感器都可以满足,如同2楼所言,配上菲涅耳透镜即可,后级电路可用IC,也可用分立元件。

网友:
尽管你不想,但还是强力建议用专用芯片。因为专用芯片不但是三极管等几个功能。记忆中专用芯片还有很多功能,例如它会发出一个频率,然后检测是否是一样的频率,忘记了这个是什么原理了,为了排除干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招了好多资料 都是用专用芯片的 器件都买了试试看

网友C:
AS0001+RE200B 这个组合我们公司大量出过货,比较稳定,IC也便宜

网友:
用专用芯片比较好,分力元件不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0001+RE200B 这个组合我们公司大量出过货,比较稳定,IC也便宜

请问感应距离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
学妹要,学弟也要啊!!我也想做个玩玩,不知道学哥有没有发现好的方法,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