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这几天刚买回来2812和仿真器,可是几天了第一个程序还没烧进去。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了。

     我的仿真器用的xds100v2,首先不是我不会看淘宝给的资料,关键我用的ccs5.1,他们给的不是ccs3就是ccs4,我现在程序里就一个main,

     下载后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使用V5版的肯定比其它版本的好,问题不是出在使用的CCS上,是你的硬件连接问题。或者CPU没有加上电。
如果你只带个仿真器而不接板子,出现的提示也是这样。

主要检查一下仿真器与CPU的连接

网友:
请仔细检查你仿真器与开发板的链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ntium版主,由于截图有点多,我把自己主要步骤写在下面的Word里了,请帮我看一下,到底哪一步做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newofcortexm3 版主,我把步骤写在下面word里了,你也帮我看看到底错在哪一步了,感激不尽呀!

网友:
主要步骤截图

主要步骤截图

网友:
没有发现你使用仿真器的设置。

你可以参考我的:
【C2000 LaunchPad】打造自己的C2000 LaunchPad项目
TI的好多东西是相通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489-1-1.html

网友:
工程根本就没有生成,像CMD文件就没有,建议你找一个现成的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