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85 单片机

楼主:
lz刚接触pic,用的芯片是pic18f4685,在编一个闪烁灯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配置定时器0的寄存器,下面是我编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void main()
{
        int intnum;
        init();
        while(1)
        {
                if(TMR0IF==1)
                {
                        TMR0IF=0;
                        intnum++;
                        if(intnum==3906)
                        {
                                intnum=0;
                                RD0=!RD;
                        }
                }
        }
}
void init()
{
        TRISD=0x00;
        PORTD=0x00;
        T0CON=0xc8;
}
不知道哪里错了,显示是第一个流水灯一直亮着,求大神帮助

网友:
你的程序思路不对,不仅仅是定时器的问题。里面语句好像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
RD0=!RD;    这里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主要原因,我后来改了。。还是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的    流水灯就一直亮着。。。。我这里用的是查询法,怎样修改下啊,,,跪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我对PIC不熟悉,没怎么用过。
我可以提示你一下,定时器超时之后是要重新进行赋值的,否则就不会再启动了。
还有你要好好看手册,不要浮躁急于写程序。
如果你有仿真器的话,最好仿真观察,学会调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了

网友:
intnum先给它赋值,intnum==3906建议改成intnum>=3906。我这也半吊子水平,如果能解决那就更好了。

网友:
定时器初值没赋,总中断没开,很多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还得进中断入口啊。

是不是还得进中断入口编程啊。

网友:
  RD0=!RD;还有时钟是匹配中断还是溢出中断,中断使能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