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2用中断方式,但是进不了中断!

楼主:
stm32的串口2用中断,但是始终进不了中断!    谢谢各位!!!

2-野火M3-USART2(interrupt).zip

网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2, ENABLE);

网友:
I/O复用功能,看看你用了哪一个I/O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我写的应该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行是你的,肯定是错的.

网友:
应该是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