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stm32开发板硬件资源做的比较好?

楼主:
给位前辈大侠们,你们好:
        鉴于现在不少学习STM32时存在选择开发板的困惑,希望各位高手们能各抒己见,谈谈怎么选择,或者推荐使用哪家的stm32开发板?
主要考虑哪些(比如硬件资源,或者例程什么的)。

                                                                                                    在此我代表还在困惑的初学者们向你们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考虑。一般最好有例程。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选择,不过本人很少买开发板,一般需要什么都是自己设计开发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都差不多,上淘宝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ST出的评估板,我看硬件都很不错的,只可惜小贵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啊……我只是习惯了这种方法,以前学51和PIC时就是通过开发板或者仿真入门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因为太多所以有点盲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太烧钱了……

网友:
向你推荐:亮点STM32开发板
购买后加专业售后群学习,有一批例程包括驱动、UCOS、UCGUI。最重要的是俺在群里哦 。不会出现买了一堆开发板,什么也没学会的局面。
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3.xbivZj&id=18449331800

亮点开发板用的RA8875是比1963更专业的液晶控制芯片,价格也贵1倍,但具备以SPI的DMA访问字库和SPI FLASH等设备的功能,具备BTE引擎等功能。
因此在项目使用中,应使用RA8875而不是价格便宜的1963.为使SPI FLASH能被共享,还设计了专门的电路来实现。

硬件都差不多:
CPU: STM32F103VET6, TQFP100脚;FLASH:512K BYTES,SRAM:64KBYTES
.1个JTAG/SWD调试接口
.1个电源LED,1个USB转串口LED;4个用户LED
.3个RS232,USART1,USART2支持3线ISP
.1个Micro SD(TF)卡插座,接口采用SPI方式。
.1个显示模块接口, 利用MCU的FSMC 16位接口模式控制。
.1个可以选择由MCU和RA8875控制的W25Q64串行FLASH
1个多路选择器用来切换由MCU还是RA8875访问SPI FLASH
.1个RTC后备电池座带电池
1个TL431参考电压预留,默认板上3.3V电压为参考
1个SPI总线控制的ENC28J60网络接口(10M)
.1个RA8875液晶板,带4.3寸TFT触摸屏,带PWM背光调节,可选高通字库GT23L32S4W
1个36座的8080 16位液晶接口PLCD1
1个20针的引出8路AD和2路DA及多根模拟地的模拟接口PANALOG
1个26针的引出多路GPIO和多路数字地的数字接口PIO
1个16座的LCD1602接口PLCD2
1个10针的GPIO\SPI\RS232接口P01
1个6芯的GPIO接口P02
1个10芯的电源接口P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