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用CC2541SensorTag 测测温湿度

楼主:
其实包裹打开那天我就装好了,但没装电池,今天有点时间打开把电池装上,又扫了下二维码,装了个TI的手机端软件.

我的经验是电池装上复位一下,就别再动复位啦.

以下是图片

可见温度24湿度56

网友:
还是ios下的app好啊,android下的有点简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卓手机有个最大的必病,有时接电话不能实时接,好像运行什么东东,你再急也不让你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卡顿现象,我遇到过几次,滑动屏幕没反应,在那个之前我都在运行大型游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怎么没有找到android下的APP?
请问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TI主页看看,我好像看到过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