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器在接收端为什么要采用一个bitslip模块以及该模块的实现

楼主:
RT。
采用了altlvds_tx和altlvds_rx核,在接收端串行转并行以后,采用了一个bitslip模块。好像完成了一个比特偏移的功能。
这里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采用bitslip,还有如果要自己用verilog来实现的话应该怎么做?
网上查了好久,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求助大家了,十分感谢!

网友:
bitslip是用来align bit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看了几遍代码慢慢理解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bit偏移这种现象呢?在PCB布线的时候收发器的数据线和时钟线的走线延迟不是相同的吗,是不是时钟skew导致的数据位偏移?

网友:
这是因为,相位的问题,或者PCB LVDS数据时钟走线的问题

网友:
时钟和数据在PCB上的等长处理后是Skew可以忽略不计的,进入FPGA后时钟和数据的延时差别较大,时钟Skew小延时大,数据Skew大延时小。
因此高速的串行都是在数据上直接恢复时钟的。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