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1101通过wor我始终无法唤醒?

楼主:
鄙人在做cc1101的通信实验,用的单片机是G2553的。
参考资料,发现wor这个功能。于是仿照着书写进去。不能使用。
我想问下熟悉这个功能的前辈。发送端想要激活终端设备的cc1101,是要发送什么东西?直接是普通数据包就可以了吗?

网友:
希望大大们能出手帮助。这个wor我卡了很久了。

网友:
任何数据,只要cc1101能收到就可以,最好短一些,因为要重复发送。另外如果设置1s钟醒来一次,那么唤醒包至少要1s多才行,而且醒来的时间要比你发送数据包的时间要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设置各项参数以后。利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一旦进入休眠状态,电流值只有0.01uA,这和数据手册给的参考数值差很多。你做过wor吗?能不能给于指点下?能加下我Q276859558么?

网友:
查看详情
把这分资料看完应该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设置。
用示波器看看cc1101的中断输出是否有信号,看看是否的确没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