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L78G14的定时器的配置问题的讨论

楼主:
最近参加论坛RL78G14的DIY活动,受益匪浅,由于之前没接触过瑞萨的片子,部分模块比较陌生,特别是定时器模组,功能繁多也强大,但是不是很明白,这里提出来大家讨论下

我的项目中需要用到两路PWM输出,频率为250HZ,占空比为1/4,分别驱动两个led,到这里很简单,我想用TOmn管脚应该都能实现,难点在于我想实现两个相位差180度,也就是两个LED交替闪烁且中间有1/4周期间隔,而且我想使用定时器的IO口计数功能,在上面两个LED开启的时候触发IO口电平捕获计数,这个又该怎么配置?
如下图所示:

第二个问题,看datasheet上timer有T0/T1构成的timer组,还有Timer RD/RG/RJ,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网友:
我也很纳闷这几个timer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新发现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都有介绍,各有特点和IO,自己看看。不得不说,瑞撒的timer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看了下ds然后动手生成了下代码
我发现比如TMRD0 的输出pwm一次性就得输出6路pwm波,貌似根本就不能只输出任何地定义的路数,我想做步进电机的控制,还不知道行不行,昨天刚刚开始弄这个板子
瑞萨G13的板子感觉还适合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找timer对应的IO口,
2、配置使能你需要的IO
3、配置timer寄存器输出PW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研究了一番,原来code generator可以勾掉从而取消某个pwm输出口,
你是用的cube suit++吗?
生成一次代码就得覆盖一次,挺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是estud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寄存器配置是你一个个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着DS一个个找,一个个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