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高人指点模拟隔离采集方案

楼主:
希望高人指点模拟隔离采集方案    输入信号:电压型(直流0至5V),电流型(直流1ma至20ma),交流型电压信号(0至380V),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参考电路怎么接,要求上述满足隔离输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隔离模拟信号,也可以隔离数字信号。
隔离模拟信号,是每一路模拟信号都使用模拟隔离器件,即使用隔离放大芯片(或模块)实现隔离。这种方法可以轮流对每一路隔离后的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但这种隔离放大器比较贵。
隔离数字信号,是每一路模拟信号先进行A/D转换,数字信号为串行,使用高速光耦实现隔离。这种方法每一路模拟信号需要一片A/D芯片,但光耦很便宜。

网友:
可以采用我们的隔离变送器产品实现相应的功能。深圳顺源科技  朱敏  18607551305

网友:
我做过直流0-20MA的隔离模块,现广泛用于公司产品中(工业上用)

至于交流的电压可以用CT或PT都可以,二者的处理技巧为不这样。我们公司的产品方案中都有你遇到的问题。签于公司产权的问题,不便于公开,可以QQ,

网友:
这三种信号电路都搞过,并且在公司产品中使用,

很稳定的,

网友:
应该把条件说全了才行。如,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对线性度的要求?信号的源阻抗是多少?……

楼主或者把项目的具体要求说出来出 可以

网友:
可以将三种信号都变成电压后,通过APC芯片将电压转换成PWM信号,光耦隔离后可以用MCU采集。APC芯片可以选用GP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