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双电源供电?

楼主:
如何实现双电源供电?目前手头只有9V电源适配器以及7805,7905,7812等电压模块,而运放需要双电源供电调零,请问大家,如果得到+-5V电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负电源电流不大(小于15mA),可以考虑用转换芯片ICL7660。
电流更大,考虑用DC-DC芯片或模块。

网友:
有9V电源适配器和7805,7905
那不是很好办了
9V 直接给7805和7905供电,,按规格书配置一下输入输出端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样,需要两个适配器。

网友:
以下器件可以实现

用LT1533

网友:
LT1533是完整的推挽变换器,必须配上隔离的变压器才可以输出负压。楼主并不要求隔离,用LT1533未免有点小题大作。

网友:
用线性器件可以做过浮地,生成+/-5伏,要求负载功率比较小

以下用功放蕊片LM1875,正相输入端设定整流输出一半的电压,做成跟随器输出,其输出当做浮地,正电压:电源+与浮地,负电压:电源负与浮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电源是9V,你用LM1875如何能做出正负5V?正负5V加起来就是10V了。

网友:
只要能双电源就可以,+/-5V在9V电源下,用线性器件的条件下,

绝对转不出来,除非用非线性器件及方案,如开关脉冲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