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将占空比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压信号?

楼主:
请支招:怎样才能将占空比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压信号?请教大家:一个标准方波,频率不变,如何将其占空比的变化专为相应的电压变化?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进行这样的转换,必须方波幅度不变。若方波幅度有变化,可以先整形。
幅度不变的方波(低为零,高为确定幅度),占空比变化转换为电压变化,低通滤波即可。

网友:
一个电阻+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阻+电容”是一阶低通。
一阶低通当然也可以使PWM(脉冲宽度调制)里面的交流成份衰减到指定的程度,即纹波小于指定数值。但衰减量够大了,响应速度就跟不上。
若增加低通滤波阶数,例如三阶,则在同样纹波衰减下,响应速度可以提高很多。
所以,楼主要的“将占空比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压信号”最好用较高阶低通滤波以快速响应占空比变化。

网友B:
PWM转为直流,办法很多,最经典的是阻容滤波器。

如楼上所述,给你个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转为直流,办法很多,最经典的是阻容滤波器。

如楼上所述,给你个电路吧

参数怎么算阿?比如输入为1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怎么算阿?比如输入为1khz

作为RC滤波器,单节的转折频率是 1/RC(欧米伽),转折频率以上为每十倍频程-20分贝,
而双节滤波器,转折频率是单节的0.37倍,十倍频程-40分贝,……

网友:
如果你是想以电压作为占空比的读数,那么,採样保持比滤波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