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A鍵和B鍵交替輸入效果

楼主:
將鍵盤上A鍵和B鍵的4個接觸點伸延出來(因為是接觸按鍵,所以每個按鍵都有2個接觸點),
我想透過一組電子零件來接駁伸延出的4個接觸點,
啟動該製成品後在顯示螢幕上出現ABABABAB...連續按鍵的效果。
當然如果使用軟件來達成簡直是易如反掌,但我需要透過電子零件來達成。

補充:
我不用來玩遊戲機用的,如果是可用按鍵精靈寫腳本就成了。
ABABABAB ... 交替鍵入效果的速度是可調教的。(例如1秒能做出10組AB ~ 30組AB)

本人對電子零件認識謹於皮毛,簡單用錫銲接還略懂。
所以如果有電子零件清單和電路圖就足夠了。

希望有高手達人幫一幫我。萬分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真有些难度。
比较老式的开关接触式键盘,多采用矩阵方式,键的两个触点也是“悬浮”的。楼主的要求也许可以用低内阻的模拟开关实现。至于信号源则比较简单,可调频率的多谐振荡器即可。
比较新的键盘,多是电容式。这种键盘如何实现楼主要求,还没想出来。

网友:
繁简转换一下好么,,看着有点不习惯,,香港同胞还是台湾同胞?

键盘A键和B键交替输入效果

将键盘上A键和B键的4个接触点伸延出来(因為是接触按键,所以每个按键都有2个接触点),
我想透过一组电子零件来接驳伸延出的4个接触点,
啟动该製成品后在显示萤幕上出现ABABABAB...连续按键的效果。
当然如果使用软件来达成简直是易如反掌,但我需要透过电子零件来达成。

补充:
我不用来玩游戏机用的,如果是可用按键精灵写脚本就成了。
ABABABAB ... 交替键入效果的速度是可调教的。(例如1秒能做出10组AB ~ 30组AB)

本人对电子零件认识谨於皮毛,简单用锡銲接还略懂。
所以如果有电子零件清单和电路图就足够了。

希望有高手达人帮一帮我。万分感恩!

网友:
我是香港同胞,抱歉我不太懂得轉簡體。
而且我是第一次在這類論壇留言,請多多包函!

首先謝謝您的回覆 !!
剛剛我想到一個方法是用 " 繼電器 " ,但我不懂得用哪一款和如何控制它的速度。
我畫了幅圖,看附件。

繼電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继电器当然可行。但继电器动作时有噪声,另外继电器速度较低,勉强可以达到楼主所说“1秒30组AB”,再高只怕不行,需要实际试验。
还有,继电器是否能够用于电容式键盘,存疑。

如果决定采用继电器,须注意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有公共端,与楼主图不符,需要使用二常开二常闭的继电器。
为使速度尽量快,继电器可动部分质量越小越好。继电器释放时的续流二极管宜串联电阻以加快继电器绕组电感储能释放。

网友:
至于控制继电器动作频率,当然还是使用可调频率的多谐振荡器最简单。

网友:
如不用单片机之类控制,是否考虑可用555输出方波控制,分别用P型和N型MOS管,类似图腾柱但分开驱动A和B,,只是参考思路,,没仔细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单片机控制其实很简单,但需要写程序(虽然程序也很简单),还要烧入程序。
不用单片机的话,用555有点浪费。可以考虑74HC14(六施密特输入非门),一个施密特非门构成多谐振荡器,一个非门反相,其余四个非门分两组,两个非门输出未反相信号,两个非门输出反相后信号。这样不必使用互补管(P沟和N沟,或PNP和NPN管),稍微方便一些。
施密特非门作多谐振荡器,只需要调节一个电位器即可改变频率。电源可以直接从键盘取得,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方法,,可行。或者没有必要用MOS管,三极管也行,,

网友:
感謝各位給我意見。
基本上1秒10~30組AB,已經達到我的要求了。

因為我對電子零件認識不深,
高手可否幫我畫線路圖和電子零件清單。

我並不需要長期開啟,但每一日都要啟動40秒。
而且用乾電池比較方便。(例如:1.5v x 4 或者 9v x 1)
萬分感謝 !!

网友:
為什麼我還沒有接通CD4066BE 14、7號腳電源 (1.5v x 2),我只將CD4066BE 1、2腳,電源和發光2極管,串聯成圖2這樣,竟然2極管會發光。
CD4066 難道不是要有電壓(高電平)控制13號腳,才會令1、2腳導通嗎 ?

有什麼解決辦法 ?
請高手教路,感激萬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還沒有接通CD4066BE 14、7號腳電源”
芯片(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在没有施加电源时,各引脚不允许施加电压。
否则可能损坏芯片,或者发生错误。

网友:
感謝MayChang回覆!
CD4066 有4組,我取其2組為A鍵和B鍵,配置乾電池(1.5v x 2)。正極接去14、負接去7時,
再配合其他電子零件,基本上可以達到我要的變速交替按鍵要求了。但奈何關上電源後,就出現A鍵或B鍵長按不放的效果。
這樣的情況,請問高手有什麼可以賜教給我這個晚輩。

萬分感激!

网友:
另外,我轉載作者:小麻的一幅繼電器路線圖。
請問,我用乾電池1.5v x4 或者 9v DC,以下的路線圖,要買什麼型號的繼電器和二極管 ?
感激萬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键盘内有5V电源,4066用此5V电源即可与键盘同时上电下电。

网友:
好奇这个的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抱歉!MayChang 你的方法不適合我用。
  "用此5V电源即可与键盘同时上电下电。"
電力與鍵盤同時上,這個沒有問題。但不能同下。
原因時我的裝置使用40秒後必須卸下,但電腦不會關,因為要繼續使用。
所以我想尋求一個又安全又耐用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只能用双刀开关,一刀断掉与A键并联的4066那两脚,另一刀断掉与B键并联的那两脚。电源仍使用键盘自己的5V电源。
这样,双刀开关“开”,你的“自动”键盘开始工作,双刀开关“关”,“自动”键盘停止工作,计算机键盘恢复正常,用手指击键工作。
只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也许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但我尚未想出来。

网友:
我完全明白你說什麼,但可否給我一些雙刀開關的裝置型號嗎?
而且我絕不想用鍵盤中的5v 電源,因為我只想從鍵盤上抽出A鍵和B鍵的4個接觸點,
其他處理就在我的"自動按鍵裝置"上動手。

要求挺多的,請見諒!
感謝你的意見!!

网友:
如果用上 (b) 雙刀單擲開關掣,應該解決到我的問題。
感謝你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