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传感器TI CC2541 SensorTag

楼主:
把传感器放在窗边测试环境

相关资源:

出现的问题:
1.安装安卓APK时出现解析包错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长时间会链接中断,然后非得去板子上按下边上的按钮,唤醒下重新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给小米2A装,不行。我觉得应该是为了省电吧,进入低功耗模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只能用我的小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怎么回事?
距离多少?
多试试呀,总结一下到底是否始终存在这种现象?概率如何?
应该是个睡眠机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你的设备不兼容吧,只有苹果的好像手册中写着可以支持

是不是睡眠应该不影响随时吧?
我的是iphone5,应该兼容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蓝牙4.0好像是,你说的EE无线模块是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不清楚具体多少距离,就是在边上测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IOS版本的,好像安卓版的我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