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6F73输出1:1的方波,结果占空比变成7:1

楼主:
我用PIC16F73中的定时器0做1:1的方波,结果用示波器检测相应的IO口,发现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与低电平比值是7:1,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在做的时候,处理晶振端口和一个A端口外,其他口都悬空)

网友:
什么都没有你叫别人怎么办?

网友:
把PWM配置部分程序贴出来,帮你分析下

网友:
你确定是根式PWM周期公式 和占空比公式计算 且其中的预分频 和 TOSC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