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做的上拉式磁悬浮,先上视频

楼主:
大家先看看视频,提点意见。

网友:
能看到吗?有人帮我看看。

网友:
能看到,   好厉害!

网友:
给讲讲原理呗,为啥上不去也下不来呢?如何实现?

网友:
公司网络原因看不见视频,先帮顶了。

网友:
吸住的么?

网友:
有水平,顶一下!

帖子!!!

别想歪了!!

网友:
一个强烈的负反馈,将霍尔元件测到的距离误差信号送到运放中放大,然后控制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就能将下面的磁铁吸在特定的位置。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有需要,我会开源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是:用电磁铁去吸引永磁磁铁,只要电磁铁的吸引力恰好合适,嵌入了永磁体的重物就会处于悬浮态。传感的方式可以有多种,靠电磁铁线圈本身、外置霍尔元件、采用光电器件等都可以,根据被悬浮的物体和整体结构选择适当的方法即可。
话说,这个磁悬浮技术在数字微控制器出现以前就有了,可以用纯模拟器件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英明!
我看可以用四个运放。

网友:
顶一下美女

网友:
想       看            看              究            竟

网友:
如果在物体放个加速度传感器,保证物体的加速度等于或趋近于零。

物体就不会因重力而掉下,这样离电磁铁不论多远(只好提供的吸力足够),都能停,加速度这个信号要反蚀给控制电路,调节电磁铁的吸力。不大也不小,恰好等于重力。

网友C(2013-10-08):
还没有开源?

网友D:
我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