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到放大倍数较大的比较器

楼主:
如果想得到放大倍数较大的比较器,用多个等增益的运放实现好还是用一个增益高的运放直接实现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带宽够用,就可以用一个运放实现。
带宽不够,且指定必须使用某型号运放,只能用多级。
带宽不够用时,其实最好是改用高速运放。

网友:
别违反运放的带宽限制, 倍数过大会引起电路震荡。带宽不够时,用多个等效运放比用一个运放效果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总为我解答问题

网友:
搞不懂你为啥用比较器来做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