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脉冲波形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们,中低频的电脉冲进行颈椎按摩时,脉冲波形是怎么确定的呢?是由特殊的医学按摩限定还是根据临床确认?

网友:
据我所知,由临床医生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关键这跟中医上的针灸有区别,这电脉冲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无法确认是否就是所需的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我所知,这类治疗仪都有多种波形,可以由开关或者按键选择输出。

网友C:
可以看一下北航 刘亦鸣教授的 相关理论.

网友:
是要芯币,还好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一下北航 刘亦鸣教授的 相关理论.

你那里医用超声波的资料有木有?

网友:
这个没有 ,只看过电脉冲.

网友:
脉冲波形,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