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讲讲德仪的C2000、C5000、C6000各自的应用领域和结构特点

楼主:
小弟初学DSP,请懂的前辈讲讲德仪的C2000C5000C6000各自的应用领域和结构特点,哪个更适合初学者

网友:
1)C5000 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
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 等应用。处理
速度在 80MIPS--400MIPS 之间。 C54XX 和 C55XX 一般只具有 McBSP 同步串口、 HPI 并行
接口、定时器、DMA 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 C55XX 提供了 EMIF 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
可以直接使用 SDRAM,而 C54XX 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 IO 都只有两条。
2)C2000 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 该系芯片具有大量
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 总线/PWM 发
生器、数字 IO 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 DSP,在 TI 所有的 DSP 中,只有 C2000 有
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 PC 的 UART 相连。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
像应用。 32bit,其中: C62XX 和 C64X 是定点系列, 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 EMIF
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 BGA 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 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
系列的 C3X 中的 VC33 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
150MIPS。
4)OMAP 系列:OMAP 处理器集成 ARM 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 DSP 的低功耗
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 DSP 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 TI 主推产品了,除了 C3X 系列外,其他基本
处于淘汰阶段,如:C3X 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 和 C5X 系列:C20,C25,C50
每个系列的 DSP 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楼主想从事什么行业。你出来工作之后可能就会发现,大学学的很多你根本用不上,最好选定一个方向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