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

楼主:
MSP430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都接地的话,万一电路需要修改就麻烦了

网友:
当然可以悬空,没问题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悬空的,没问题的。

网友:
悬空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工控的话软件上不用的管脚设置成输出就可以了,如果成不不怎么在乎的话在外部上拉电阻是最好的

网友:
应该设置成输出,或者输入+上(下)拉

网友:
一半条件下悬空即可,强干扰环境可通过1K电阻接入电源,IO状态不用配置,默认的弱上拉就好。

网友:
通过限流电阻接地或者VDD。调试的时候接个排阻到地,每个IO线路上留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