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路板的电源芯片功率

楼主:
如何选择电路板的电源芯片功率。如果只知道需要几个不同的电压,该怎么选择这些电源芯片的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还需要知道各不同电压输出的电流啦!

网友:
知道电路板所需要的几个不同电压后,预估每一路电压需要供应的最大电流,再考虑一个裕量。 主要考虑电流,其次考虑动态响应调整,PCB板面积,效率,EMC等等。

网友:
如何选择芯片主要取决于自己电路需要
供电情况,负载情况哦

网友:
如果使用线性稳压,要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来确定它的损耗功率,还要考虑散热条件对所选器件的实际功率的影响。

如果是开关稳压,除以上考虑,也要根据它的效率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