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坦承:Ctrl+Alt+Del是个错误!

楼主:
比尔·盖茨近日在参加一次筹款活动时坦承,强迫用户用三根手指才能完成的"Control+Alt+Delete"命令是个错误。这一命令最初被设计用于重启计算机。但随后,盖茨玩笑似的将错误推给了IBM:其实微软最初设计的是单一按键,但IBM的键盘设计师不给微软提供这种按键,,,

网友:
其实我要用双手才够得着那三个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启动任务管理器的话,你可以用ctrl+shift+esc ,左手就够了

网友:
其实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要是单独的一个按键,用户不小心碰了,在DOS时代恐怕就是灭顶之灾了,这个热启动设计没有问题,盖茨是在开玩笑罢了。
到了Windows时代,这个设计已经多余,只是为了兼容传统还保留而已,但已不是热启动定义了。热启动对Windows而言必须是软启动,而对DOS则是强制性的,DOS死机后只能这么玩,要是连热启动都失效了,那只好进行硬件重启。
在DOS时代,系统需要强行重启的时候还是很多的,只是DOS对现在的年轻人怕是连听说过的都不多。俺现在还保留着一只专门制作的64M DOS启动U盘,是用最后一版DOS做的,系统从XP中分离出来,不过今年更新了计算机系统后对新系统已完全无用了,SATA3等新设备是无法支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试了一下,一只手就能够得着。

网友:
要是普通的键盘,那楼上的该是多么不普通的手呀

网友:
按右边的Alt+Ctrl再+Delete不就够得着了么。。。

网友:
够得着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笔记本,不过就是别扭一点而已应该还行

网友:
习惯成自然,,现在要是取消这三键反而不适用的有人在,,,

网友:
够得着,就是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