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汽车从A点出发,已知A点的经纬度(从GPS获取),行驶过程中没有GPS信号,但可以检测出汽车行驶中的的里程(单位公里)和电子罗盘测得的转角。现在怎么实时计算汽车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我怎么写程序。

网友:
这个是几何计算问题。

也可以提前把当地的每公里径度、每公里纬度计算出来,

网友:
电子罗盘什么时候都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误差会累积,没你想得那么好.

网友:
这首先是个纯几何问题,复习一下高中数学。

网友:
这个不可行的,GPS用四基准(四个星)确定一个点的方位,电子罗盘用二维测定一个方向

而且纬度还是累积的(凭计算出来的)不是原始数据,这个方案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那还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案吗?这个问题是惯性导航中一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有不准的时候,比如强磁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所以我就想用什么好的算法来降低误差

网友:
能否用移动信号来定位呢

能否用移动信号来定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