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单片机ADC12模块 序列单次采集的 应用范例

楼主:
转
//******************************************************************************
//MSP430F149 ADC12模块+串行通讯的实验程序
//使用ADC12采集实验,将采集到数据送向PC.(序列单次采集)
//P3.4为发送,P3.5为接收 晶体使32768HZ/8MHZ. 串行波特率B/S
//使用SMCLK作为波特率发器时,不能使用LPM2,LPM3!
//以下程序已验证通过,初学者可直接使用.由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请读者批评指正.
//******************************************************************************
#include
#define ADCOK 0x01 //B0为ADC12完成转换标志.
//********************************************
//表区
unsigned char number_table[]={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0x00,0x00,0x00,0x00,0xff};
//*******************波特率***********300 600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76800 115200const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BaudrateUBR0[] ={0x6D,0x36,0x1B,0x0D,0x06,0x03, 0xA0, 0xD0, 0x68, 0x45};
unsigned const char BaudrateUBR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 0x00, 0x00, 0x00};
unsigned const char BaudrateUMCTL[]={0x22,0xD5,0x03,0x6B,0x6F,0x4A, 0xC0, 0x40, 0x40, 0x4A};
unsigned char timp;
//变量区
unsigned int ADC0 ;
//子程序声明
void init (void); //初始化
void ADC12setup(void); //ADC12初始化
void BaudrateSetup(unsigned char U0); //UART0初始化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vaule); //数据变换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p); //串行口发送数组
void send_adc12_data(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adcn); //发送ADC12数据
//********************************************
void main(void)
{
init();
//主循环
for (;;)
{
LPM0;
ADC12CTL0 |= ADC12SC; //sampling open,AD转换完成后(ADC12BUSY=0),ADC12SC自动复位;
while((ADC12IFG & BIT0) == 0); //等转换结束
gbit &= ~ADCOK; //清转换完成标志
send_adc12_data(ADC,2); //发送数据
}
}
//********************************************************************************
void init(void)
{
P1DIR=0x01;P1OUT=0x0f; //LED设置
BaudrateSetup(6);
ADC12setup();
gbit=0x00;
_EINT(); // 全局中断使能
}
//**********************************************************************************
//串口接收中断,退出LPM0模式.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LPM0_EXIT;
}
//**********************************************************************************
//ADC12初始化
void ADC12setup(void)
{
//ADC12设置**************************
P6SEL |= 0x03; //使用A/D通道 A0,A1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2 ; //开ADC12内核,设SHT0=2 (N=4)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SAMPCON信号选为采样定时器输出,序列单次
//ADC12内部参考电压设置
ADC12CTL0 |= 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0 |= 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ADC12MCTL0 |= SREF_1+INCH_0; //R+=2.5V R-=VSS,A0输入
ADC12CTL1 |= 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1 |= 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ADC12MCTL1 |= SREF_1+INCH_1+EOS; //R+=2.5V R-=VSS,A1输入,结束位
//转换允许
ADC12IE =0x02; //使能中断ADC12IFG A1
ADC12CTL0 |= ENC ; //转换允许(上升沿)
}
//**********************************************************************************
//UART0初始化
void BaudrateSetup(unsigned char U0)
{
unsigned int i;
if(U0>5) //当U0>5时,启用XT2
{
BCSCTL1 &= ~XT2OFF; //启动XT2,
do
{ IFG1 &= ~OFIFG; //清OSCFault标志
for(i=0xFF;i>0;i--); //延时等待
}
while((IFG1 & OFIFG) != 0); //查OSCFault,为0时转换完成
BCSCTL2 |= SELS; //SMCLK为XT2
}
//UART0
P1OUT=0x00;
if(U0>5){UTCTL0=SSEL1;} // 时钟源:SMCLK
else{UTCTL0=SSEL0;} // 时钟源:ACLK
UCTL0 &= ~SWRST; // SWRST复位, USART允许
UCTL0=CHAR; // 8bit
ME1|=UTXE0 + URXE0; // Enable Tx0,Rx0
IE1|=URXIE0; // RX使能
UBR00=BaudrateUBR0[U0]; // 低位分频器因子
UBR10=BaudrateUBR1[U0]; // 高位分频器因子
UMCTL0=BaudrateUMCTL[U0]; // 波特率调整因子
P3SEL |= 0x30; // 将P3.4,5使用外围模块 = USART0 TXD/RXD
P3DIR |= 0x10; // 将P3.4设为输出(发),P3.5默认为输入(收)
}
//**********************************************************************************
//数据变换
void data_converter(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value)
{
unsigned int m,n,j=0;
p[0]=number_table[value/1000];
m=value%1000;
p[1]=number_table[m/100];
n=m%100;
p[2]=number_table[n/10];
j=n%10;
p[3]=number_table[j/1];
}
//**********************************************************************************
//串行口发送数组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n;
timp=RXBUF0;
for(n=0;p[n]!=0xff;n++)
{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USART0发送UTXIFG0=1,表示UTXBUF准备好发送一下字符
TXBUF0 = p[n];
}
}
//**********************************************************************************
//发送ADC12数据
//*p为数据区,adcn为数量
void send_adc12_data(unsigned int *p,unsigned int adcn)
{
unsigned int j;
for(j=0;j
{
data_converter(display_buffer,p[j]); //数据变换
send_data(display_buffer); //发送数据
}
}
//**********************************************************************************
//ADC12模块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