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定位

楼主:
比如我在墙壁的另一头放个A,然后B(可移动)在房间的任何地方都能自动检测到A的方向,距离,以移动至A点(器件只能是AB,不能在房间里安置多个节点检测距离什么的额)

网友:
RF的话,用定向天线搜索场强最强点就是信号源的所在,根据场强可大致判断距离。不需判断距离的话,可以用红外。但二者都要求室内环境不能太复杂,否则射频信号的传输多经和红外信号的遮挡都会带来问题。

网友:
室内定位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干扰很多,误差很大。看看超声

网友:
如楼上所说,室内定位确实很难。

定位时需要方位及距离信息,超声方向感最差,光的距离感最差,

如果被测物体发射自己的位置信息,比主动式检测可能更容易一些。